请教老手,看看这两个无刷,我应该用哪个?

楼主(2012-06-29):
打算给大
滑翔机
加动力,总重在3000g内,准备了两个无刷,朗宇2814 kv1100和Aeolian C3542- KV1000 ,请老手给点建议用哪个好些? 先谢谢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用第二个。

网友B:
当然是 C3542- KV1000 功率大

网友:
2814也算是3536系列的了吧,算下来还是后面那个功率会大一些,拉3kg的飞机,还可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