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辅翼陀螺仪和有辅翼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小弟购买了一架飞越450无辅翼空机,这架机只能配专用的无辅翼锁尾陀螺吗?无辅翼专用锁尾陀螺和普通的陀螺能不能通用啊?谢谢^^

网友:
当然要配无副翼系统,普通陀螺仪是单轴的,控制一个方向,无副翼系统是3轴的,控制3个方向。

楼主:
那无辅翼的三轴陀螺仪能用在有辅翼的机器上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无辅翼的三轴陀螺仪能用在有辅翼的机器上么?谢谢^^

当然可以。。。。。。。。

网友:
   哈哈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试过,感觉超级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感觉超级别扭
确实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