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做好的布丁飘飘,请布丁老师及其他高手指点!小弟谢过了!(有图)

楼主(2012-06-29):
    入魔一个月多点,炸毁自制塞斯纳两个!前段时间做了个前拉的好小子,算爽飞了一次。。。后来对布丁飘飘有了兴趣,学着做了一个,电池还在路上,先发图,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配置:1806 KV2600电机  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辉盛9G舵机   武警2S 1000ma/h电池    天6接收 天7控
重量:不含电池260克 加电池约312克

与推荐有改变的地方:
1、为了便于携带,机翼没有固定,而是采用橡皮筋捆扎固定;
2、电机座安装好后发现如果按照电机座的角度安装电机,会有一个大约3度的上拉角度(拉力线上拉),,觉得不对,随后把其休整为与机身垂直后安装电机。
3、推荐电池为850ma,因各方面原因改为1000ma的了,比850ma的重12克。
4、前起落架因担心机身离地间隙太小,所以弯折了下,离地间隙有所增加。
    最重要的问题是,原创布丁老师做出来总重230克,我不含电池就260克了,,加上电池的话315克左右,估计影响比较大吧,哎,,怎么差距这么大啊!!!

不这道有些什么问题,在此恳请布丁及各老鸟指点!先谢过了!

上图看看吧:

楼主:
有朋友给我说一定要成上推,真是这样吗????谁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
1 起落架的设计, 请不要修改. 否则"打地转"的问题就出来了.

2 请使用皮很薄的普通KT板(热板)制作, 不要用很重的这种纸壳板(冷板).

3 不要上推.

网友:
机翼也有改动喔, 这样做阻力增加不少.

机翼的拉线也请不要去掉, 暴力动作时当心折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