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mos管,驱动有刷电机的

楼主(2012-06-29):
四合一上的

三个脚的
耐压 和电流要多少才合适? 开启电压低才好 是吗

网友:
电调常用功率MOS管互用参考手册

电调常见的烧毁问题,可通过更换烧坏的MOS管来解决,如未买到相应电流的,可用更多大额定电流的代替。注意,焊接MOS管应防止静电。

网友A:
低驱动电压的
IRL38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驱动电压的
IRL3803

这个低电压驱动是用什么英文符号表示的?

网友:
Vgs ON 一般4.5V和10V的多,低压的有2.5V,1.8V的,不过电流就小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开启电压是多少啊 没标有啊 一般都写 耐压 和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开启电压是多少啊 没标有啊 一般都写 耐压 和电流

参数?
那可以用网络搜索到的呀!
比如:www.dzjsw.comwww.21ic.com这两个网页。

网友(2013-05-29):
这个图非常有用,谢谢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