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E 舵机选择

楼主(2012-06-29):
装了一架260  50E,选舵机。看有模友用DS510.看了下参数。价格。偶尔看到一款恒吉 MD752,参数看力量更大,速度也不错。但是价钱要比DS510便宜很多。能用来做50E的舵机吗?恒吉舵机稳定性怎么样?

下面是两款参数

       恒吉 MD752
参数:
工作电压(V        4.56.0V
工作温度(℃)      -2060
运转速度             0.13 sec/60°sec/60° 4.8V
          0.11 sec/60°sec/60° 6.0V

             5.1 Kg·cmKg·cm 4.8V
                     6.3 Kg·cmKg·cm 6.0V
死区宽度(usec      ≤3usec
中点脉冲             1520us宽频
最大行转动角度
±65°

五极空芯杯
电位器
日本进口

寸(mm      35.0 x 15 x 29.2mm

量(g        28g
齿
             6个金属齿轮
连线长度(cm      21

    DS510
●輸出扭力:3.7kg.cm(4.8V)
             4.6kg.cm(6.0V)
●動作速度:0.13sec/60°(4.8V)
              0.11sec/60°(6.0V)
●額定電壓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35.0 x 15 x 29.2mm
●重量:25.9g

网友:
4公斤左右扭力的够用了吧,我是用标准舵机的,贼重,但我只是一般的飞。

楼主:
恒吉的拉力大价格便宜,速度不错,主要稳定性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
Hitec HS-5245MG 5.5KG/0.12S/6V 32g 如何?

楼主:
好是好,价格也好啊。如果恒吉这款稳定性可以的话。不是价格低么。
DS510和楼上推荐的都是200+
而恒吉这款是100+
看参数也不错。
有用过的朋友么,说说恒吉这牌子舵机质量稳定性咋样?

网友:
我看恒吉那款也值得一次,固定翼对舵机的要求不像直机那么高,而且舵机的寿命一般比飞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