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楼主(2012-06-29):
耐压和电流 和开启电压

网友A:
电机有大有小,还分有刷和无刷,这么问不知道怎么回答
给个参考:
911,小皇蜂之类的小飞机,6-8mm直径空心杯电机,驱动管的大概参数:最大电流3A,启动电压3V,耐压20V
LAMA大小的飞机,130或者180碳刷电机,驱动管的大概参数:最大电流6A,启动电压3V,耐压30V
ESKY004单桨飞机,370碳刷电机,驱动管的大概参数:最大电流12A,启动电压3V,耐压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