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测试第二季,增加了三轴

楼主(2012-06-29):
多的不说了,一直在研发中。

网友:
上拍摄的视频看看

楼主:
这是昨晚拍的,上机视频还没来的及
飞行器正在安装

网友:
没调好?增稳延时很严重,减震结构造成的晃动也很严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顶一个
旁边还有个RC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旁边还有个RCP

注册时间是亮点啊,核潜艇啊,另 RCP是个啥啊???想了半天没明白

网友:
不错不错,旁边的MINI Z车道也不错

网友:
别人扶她爸,LZ扶她、妈~~~

网友: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好骚的身段啊  呵呵

网友:
什么时候发售

网友(2012-07-30):
用的是步进电机还是舵机,能保证精度和速度吗?

网友:
观察了一下,楼主用的水平自稳应该是全机械结构,不是靠电机来驱动其保持平衡,全靠照机自身重量由于地心引力自然垂直向下,上方应该是一个圆盘,里面是一个十字盘类似直升机旋翼头上的十字盘也可能是别的类似结构。可以自由转动。我们把电直的旋翼十字盘抓住然后前后左右倾斜十字盘,电直始终是竖直向下的。就是用的这个原理。
在视频18秒左右,云台从右向左倾时,云台延时了一下,那应该是从一个方向倾斜变为另一个方向,由于惯性,照机会保持原来运动状态,这才造成的延时,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托1。5KG以上重物,轻了,转动时重力不够容易晃,重了就会好。就像我们用手提1斤的东西跟提10斤的东西,要晃动起来显然前者用的力要来的少。
这种结构不错,不耗电,不过重心不好控制,要是飞机突有一个晃动,估计可能会出现大的遥晃。个人一点挫见,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所有拿在手上的测试都是无意义的,因为一上飞机后,所有环境参数都会改变

只有在上机后拍摄的画面才能最说明好坏

网友:
不知道拍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