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愤怒的公牛----小野马引来改装风,制作完毕,多图,只差视频

楼主(2012-06-29):
我的小野马啊,真让我上火。
新制作了个切割机翼的模版,做出来的机翼看图,然后又做了个机身,放置小野马设备的窟窿都挖好了,结果在安装设备的时候线断了。然后就一塌糊涂了。看图解说吧。哎```~
崩溃
~~
这是做的模版,用热切割沿着两篇翼肋滑行,进行切割。

这是切出来的翼型。还不错,信心有点增强,高兴啊。

为了切除左右对称的机翼,可以把两片翼肋交换位置。翼肋是用冰糕棍做的,大家可以沿用,也可以换别的东西代替,如果也用木片的话,当然一定要防止热切割把木片给切了,建议试用不容易烫坏的东西。

下面是就上演悲剧

上边这张图,我把电池的线给剪断了。最初是电机的白线掉了,当我焊接时候,不小心让白线接触了一下开关的外壳,电机转了一下,结果当我焊接上这根白线的时候,再推油门,电机结果不转了。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焊好,结果重新焊接,当焊接上时,发现接收板上面的那根白线又掉下来了,我的妈啊,崩溃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把电池的一根线给剪断了(后悔没留长点街头 )

上面是开关外壳。下面这张是接收上面掉下来的白线。

再上两张大肚子的图片。

最后,大家说说我的这套小野马设备是不是由于我电机线接触了下开关外壳坏掉了,如果坏了,是哪里坏了,能不能修好,怎么修。接收和开关这两部分线路板到底是怎么个意思,都具有什么功能,开关这里会不会是电调。

网友A:
将所有的毛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这不仅使飞机更加美观同时也可以减小飞行阻力,提高飞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的毛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这不仅使飞机更加美观同时也可以减小飞行阻力,提高飞行性能。

感谢楼上建议,我也正有这想法。
那我再上几张正制作的鸡鸡。

网友B:
等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飞行视频

先帮我把电子设备问题解决了,做好了我上飞行视频。
我这个飞机现在还不能看出最终的样子,回头完工给大家看。有惊喜的。

楼主:
谁买了这只小野马,帮忙给我看看这两个位置是连在一起的吗,tg如果看到这贴,希望能帮我看看。白线接线脚和左边的贴片最外面的这脚,是连一起的吗

网友:
能不能看到那个贴片6脚元件上写的是什么?

网友C:
这个小野马舵机本身不具有回中的功能,你是怎么处理的,要是不解决还是不好飞。

网友:
等楼主新作,方向舵可以考虑气流回中,升降舵也可以,只是要配重平衡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野马舵机本身不具有回中的功能,你是怎么处理的,要是不解决还是不好飞。

这只小野马的回中效果感觉似有非有的样子,说白了,它的回中效果等于没有。由于舵机太无力,所以可以考虑CC的方法。

我的飞机做好了,做了一天,光尾翼上的舵的安排就搞了两三个小时,主要原因是舵机太无力了,   ,哎。完工后,迫不及待的试飞去了,此时天已经黑了,略微能看到飞机的样子。结果飞的很稳,速度稍微有点那个,大概1m/s的样子。方向舵不怎么给力,升降舵很灵敏。

好了不多说了,上图,请大家观赏,多提意见。另外由于木有图纸,完全凭空想像做出来的  ,看能否给起个名,自己想了个“愤怒的公牛”,如果大家感觉合适,就姑且这么叫它吧。
哈有,怎么一次传多张图片啊?

楼主:
蓄势待发,再造架小飞机给孩子玩,下面是所需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野马舵机本身不具有回中的功能,你是怎么处理的,要是不解决还是不好飞。

关于回中的方法,以前有用过鱼线连接舵片,这只鸡鸡上面今天也试过了,记过舵机拉不动,所以改为胶带粘了,效果还行。

网友:
我回家后给你接线图,以后楼主先拍照再动手

网友:
那个舵机很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tg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今天刚回家,没想到你解决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