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接收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9):
很久没玩了 准备入手控 看到JR配什么卫星接收的 请教各位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A:
卫星主要用于连接无副翼,可以省掉接收
也可以连接接收。

网友B:
2.4G直线传输,容易被遮挡信号,卫星接收就是辅助接收,消除信号死角的。

网友C:
卫星跟无副翼系统有关系我感觉卫星等于是多出来的天线系统吧,可以卫星和接受各放飞机两边,一边信号弱的时候这面的有强信号不容易失控

楼主:
那FUTABA的同等竞争产品是什么?

网友D(2012-10-12):
卫星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