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出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NAZA 天地飞六
遥控器
有时候油门摆杆不能启动 有时候飞着飞着油门突然变小 直到
电机
停转 看下电压3.9也没低于设置电压 难道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A:
电调问题吧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换控试试

网友C:
什么问题,搞定没有?

网友D:
重新校准在试下

网友E:
先换控试试。天地飞的控,只能呵呵了。。。

楼主:
回沙发 如何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F:
而且出的问题还不少…侧飞怎么设置都向右飘,点开始,设置中立,点完成直接变位,直到微调调到最左才中立。无救…………

网友F:
要是微调调到最左中立了也就算了,居然还会飘…想撞墙

网友G:
天六配NAZA...........

网友H:
天六旧版好像不能设置油门行程吧·~~~ ,况且天六配哪吒也不合适,通道数不够·~~: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