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怎么设置MCPX油门曲线??

楼主(2012-06-29):
给位高手DX8怎么设置MCPX油门曲线?????急,

网友A:
哪有那么复杂
直接下 载mcpx设置文件

楼主:
哪里下 载呀

楼主:
没有呀!找不到,给我个地址,谢谢

楼主:
老金你就直说吧!我急呀,买的DX8和MCPX都不能飞

网友B:
MCPX说明书里 有DX8的设置 你跟着设置就行了·

网友C:
我只转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mcpx%2Bd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