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那一头插入旋翼头?

楼主(2012-06-29):
如果轴孔距主轴顶端稍长的插入旋翼头,主轴孔和翼旋头螺丝孔刚好平行,但主轴固定环无法锁死主轴,主轴有点虚位会上下串动。如果是主轴孔距主轴杆顶端短的一头插入翼头,固定环能锁死主轴,主轴不会上下串动。不过,主轴却不能顶死中联,主轴和中联有一点空间。请教各位,主轴到底那一头是插入中联或驱动齿,谢谢!

网友A:
 大多数的主轴 下端距离孔位稍短 插入驱动齿座 ! 上段要长点 用于中联的固定 ! 但也有厂家的主轴不是这样! 具体哪家的记不清楚了~~

网友B: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成功安装,安反了主轴固定座上的卡子是安不上的

楼主:
谢谢阳台!如果按你说法安装,固定环固定不了主轴啊,会上下串动,幅度大概2MM左右。我用的是冰人主轴,精度应无问题,好像是螺丝没有顶死主轴的凹槽,所以主轴会上下串动,难道要锉一主轴!

网友C:
主轴固定环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没有,难道是铜垫圈磨损?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固定环的顶丝要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