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个逆变焊机

楼主(2012-06-29):
最近对直流焊机上瘾了,想diy个逆变焊机,手头有igbt功率管,散热片,高频磁芯,钳形万用表,还要什么玩意?有d过的吗?

网友:
你是论坛首创,应该是你来教教大家

网友:
希望你能搞出来

网友:
这个貌似太复杂。。。成品机的控制板就那么老大密密麻麻一张。

网友:
驱动信号没那么好D的,,要炸很大一把管子才能勉强好用

网友:
难道LZ又有电磁炉的新玩法?等看--渴望

网友:
三年前做过,很烦,是一个系统工程。

网友A:
家中还有几个PCB板,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B:
正在 D 的路过。

网友:
一个是超大功率  ,一个是超微信号  ,这两种都比较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 D 的路过。
现在d到什么进度了?

网友:
拿电磁炉来D
我刚买了个电感表今天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d到什么进度了?

只差变压器还没搞,铜皮和漆包线已经买好。
上主板和点火控制器,高低压模块全部上成品机调试通过截图。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2012-08-04):
引用 网友A:
家中还有几个PCB板,要的话联系我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