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伺服电机用电动车控制器驱动,提高驱动电压的办法

楼主(2012-06-29):
       看到论坛里经常出交流伺服电机,不贵,可是驱动不便宜,我手里也有个,论坛里有人试过用电动车控制器来驱动,也行,但是200v的转速上不去,力气小,电压上不去,我水平菜,想到一个办法,吧无刷控制器,分开供电,一个主电路,和一个驱动调速电路,主电路直流电压可以加高压直流100v或者200v,驱动调速部分电路是额定电压供电,不知道行的通不,了解的专家来说下,不胜感激

楼主:
部分电路图

部分电路图

楼主:
谁了解的来说说吧,输出是正弦波是最好,方波也凑合,谢谢

网友:
到电动车论坛问问那些做控制器的人,其实那些可以72v 96v的高压驱动器里面供电本来就是分开的

网友:
我问了一下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人  他说把上面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全部提高 然后末级单独供电 还是可行的 我准备试还没有试 现在没时间。

网友:
热烈欢迎楼主研发!

建议先算成本再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