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盘式电机的问题,请各位模友指点。

楼主(2012-06-29):
最近想做一个垂直起降起的小飞机,大概750g左右,想装一个盘式
电机
4408,4008都有考虑,但由于经验不足不知这些电机的具体参数什么的,希望各位模友能够指点一下啊。在此衷心谢过。

网友A:
不太懂,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B:
 垂直起飞? 多重? 多大桨? 准备上多大电池?
你这些得说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13的桨都可以,电池要能满足飞满五分钟的条件。主要问题是飞机不载重的话必须小于500克,重物越重越好。

网友C:
750g,用几个电机阿,一个恐怕随便什么kv的4408都很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用一个电机,关键就是不知道怎么既保证重量(不载重500g),又能有最大的拉力,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