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了!也想上个小床.

楼主(2012-06-29):
在这处学习一年多看似也中毒了,想上个<西马特>出的小车床.
还是不明白在网上见有两家<西马特>,一家是<SIEG>牌子(其产品颜色是红黑色为主),
另一家则是<51SIEG>牌子(颜色则是黄黑色为主),不知如何抉擇是上红色的床或是黄色的床会较好,真是好惊上错床或是两者都是一样,请各位能给下议建吗? 先给上谢谢!!

网友A:
价贵,床小,不见得好。

网友B:
楼主买床之前要问清楚自己想做啥哦,
比如论坛上的人买床都是为了做雕刻机,所以都买的无比大,
动不动CJM250啊,WMD25LV啊
和小工厂差不多,等他们做完雕刻机了,
也不会雕啥作品出来。
不要和他们学哦,
其实光小制作的话,床真的不必大,
你看3A老大,一台2K4就能做出非常炫目的作品来
2K4那么大的车床,显微镜那么大的铣床和台钻是最适合的,
可惜不太好买。西玛特的完全可以

网友C:
既然一年多了还是觉得你所选的好,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买吧.

楼主:
就是不知如何抉擇是上红黑色的床或是黄黑色的床会较好或是两者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据说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2家代理销售的。

网友D:
具体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红色的床,基本都有齿轮版本。黄色的床,好像都是塑料齿轮。
我指的是C2以下级别的床。
但是西马特的床,相对来说,价格偏高。小床直流电机无极调速,低转扭矩偏小。
要小床的话,华飞D210不错,交流电机皮带调速。D180更轻一点,可惜也是直流调速电机。

网友E:
哈哈又有一个中毒了,没有药可解的,只有一年后自动消毒了!

网友F:
D210是最合适的

网友G:
我也在网上搜了很久,这款
WM180V(450W/600W)
如何?
机床参数
1.两顶尖距离300mm 2.回转直径180mm
3.小拖板行程50mm 4.床身宽度100mm
5.主轴锥度MT3 6.主轴通孔直径21mm
7.无极调速 8.主轴转速范围50-2500RPM 分高低两档
9.车削英制螺纹范围 10-44TPI 10.车削公制螺纹范围 0.5-3mm
11.中拖板行程 75mm 12.尾座套筒行程 60mm
13.尾座锥度 MT2 14.电机功率 450W
15.包装尺寸 780X480X420 16.净重 60KG
机床特点
1.主轴轴承采用精密圆锥滚子轴承
2.采用V型导轨,经过高频淬火
3.主轴正反转可以自行调节,很方便
4.高精度卡盘,可根据客服需求安装卡盘
5.通过改变齿轮很容易实现大拖板速度的改变
6.全部金属齿轮,没有塑料件

网友H:
0618用起来很不错,大了没有多少作用,在家玩都是小件

网友I:
玩机床弄个旧的翻新
干活就弄个新的

网友J(2012-09-04):
我有一台小床.放在家里有点挤想把它出掉.长1.13米.QQ276521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