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做一架三公斤重的飞机,双发,需要推重比0.3以上,有过3608
电机
,感觉动力还不是特别足,不知道应该选个什么样的电机,尽量100g左右的电机,功率55W左右,最合适电流5A,电压12V左右,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合计只有110瓦的功率,就算桨效率高到天山去,也就6克/瓦左右,只有600克左右的拉力,拉3公斤的飞机,会不会太过开玩笑了?

网友B:
根本不够飞的。100克电机用于普通固定翼大概能做到三四百瓦的功率。
要想舒服地飞行每公斤重量需要150-200瓦的功率,飞机性能还不能差得离谱。
光看拉力没有用,要看飞行速度下的拉力,也就是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在网上看的电机比如3608 4008 等等配桨合适,电池合适能够产生9g/w左右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