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2-06-29):
车铣一体机的卡盘法兰怎么拆啊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和正常车床一样拆卸吧?把主轴固定住,法兰盘逆时针旋转出来,注意法兰盘退出来时别砸到导轨,要是你上个图就好说点。

网友B:
拆前最好找条长点粗点的铁棍从通孔插入防夹盘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