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需要开车吗?

楼主(2012-06-29):
据说用电瓶充电还得开着车,不然电瓶电会跑光?

网友:
看汽车上电池容量,如果耗电太多导致放电过度,会损坏电池启动不了车辆

要过段时间发动引擎怠速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车上有发电机,靠发动机带动发电,供电池充电。

网友:
最好是发动着车 这样电流比较稳定 对你的电瓶液能好一些

网友:
我也面临外场充电的问题。

网友:
不用。一般汽车电池以60AH来说,够你至少冲五个2600MA 6S的锂电后,再发动汽车10分钟给汽车电池补电即可。若是充电器可以观察到输入电压的话,那么你注意看,只要输入电压不掉到11.6V以下,那就没关系。

网友:
电瓶负载电压尽量不要低于10.5v

网友:
哈哈,你试试就知道了,如果一个人开车去飞最好别试,没人给你推车会很杯具的!~

网友:
时刻监控电瓶电压

网友A:
小事一桩。万一真杯具了,弄个3S 或4S 电并一下就能把车启动。4000mAh20C 以上就行。

网友:
各个铅酸电池厂家统一的的最低截止电压是10.8伏,注意不要逼近这一下限就行了。

网友:
充电器设置一下低电压报警,我一般用1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事一桩。万一真杯具了,弄个3S 或4S 电并一下就能把车启动。4000mAh20C 以上就行。

有试过吗?我倒是很感兴趣冬天备一块锂电池。

不过上面的讨论有一点没注意,那就是铅电的充电时间很长,是10小时,如果把汽车电瓶里的电用掉太多的话,短途开车是补不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吗?我倒是很感兴趣冬天备一块锂电池。

不过上面的讨论有一点没注意,那就是铅电的充电时间很长,是10小时,如果把汽车电瓶里的电用掉太多的话,短途开车是补不回来的。

夏天实验吧,冬天锂聚合物电池会很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吗?我倒是很感兴趣冬天备一块锂电池。

不过上面的讨论有一点没注意,那就是铅电的充电时间很长,是10小时,如果把汽车电瓶里的电用掉太多的话,短途开车是补不回来的。

车载60ah电瓶,充6s 2600mah电池5--6块,此时电瓶负载电压约11.5v,车辆启动不受影响。行驶2小时后大约能恢复满电状态,因为还能重复上述循环

平均每周外场2次,连续半年多,未见异常现象。

小型车启动瞬间电流100A+,3s 2600mah30c电池并联到汽车电瓶应该够用,只要电池处于室温状态,即使冬季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吗?我倒是很感兴趣冬天备一块锂电池。

不过上面的讨论有一点没注意,那就是铅电的充电时间很长,是10小时,如果把汽车电瓶里的电用掉太多的话,短途开车是补不回来的。

也就四五次吧。 本坛讨论过多次了。

网友:
如果充几块小电没问题,如果充大电池还要充很多的话建议发动充。我朋友上面接了三个充电器,充了二个小时左右,车发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事一桩。万一真杯具了,弄个3S 或4S 电并一下就能把车启动。4000mAh20C 以上就行。
那你的几个电池就要完蛋了,你会看到你电池的线直接熔化。汽车启动电流那是相当的大,14号线直接熔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几个电池就要完蛋了,你会看到你电池的线直接熔化。汽车启动电流那是相当的大,14号线直接熔断

亲手试试再说吧。
1) 线发热,有。但仅此而已。
2) 四五千mAh的RC LiPo电池如果用的是14AWG,请找JS讨说法。
3) 成功救场四五次的电池,至今仍在服役中。。。

网友:
太强了,又学一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亲手试试再说吧。
1) 线发热,有。但仅此而已。
2) 四五千mAh的RC LiPo电池如果用的是14AWG,请找JS讨说法。
3) 成功救场四五次的电池,至今仍在服役中。。。

对于第二点,还有那种厂家用12或10AWG,5200mah 6S,然后配一个T插……我就在想你说厂家焊接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第二点,还有那种厂家用12或10AWG,5200mah 6S,然后配一个T插……我就在想你说厂家焊接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我的 5000mAh 6S 就是10AWG的,买回来都是上T插,从没半点问题,包括上百A的场合。

当然,对多数兄弟,还是建议用6mm比较容易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事一桩。万一真杯具了,弄个3S 或4S 电并一下就能把车启动。4000mAh20C 以上就行。

汽车电瓶亏电会折寿的。

网友:
超过电瓶容量一半的时候着车就行,经常这么干。
打算从发动机舱引根16平方的线到后备箱,给720用,一边冲4s46AH 外场电瓶,一边冲6s 6000mah车电。

网友:
长期不用电量会跑光,这时就要额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