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 CP和450的手感问题,2样都玩过的进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2-06-29):
最近由于场地问题 入了MINI CP  试飞发现你打舵完成以后舵机 会自动往回走一点点  而450就不会  我知道主板上有个旋钮可以调 调了几下不是很明白·····希望有2架飞机都有的帮指导下   加QQ最好 297224197            进来的朋友也不让你们白来给你看看我的450FBL

网友:
CP开三轴模式,锁尾感度调到70

CP和450手感不一样的,自己多飞就知道了

网友:
02s跟450手感也差多了,玩了几天再飞450,感觉450太贼了,02s太稳了。

网友:
是不是三轴的原因呢?无副翼的450和有副翼的哪种更贼?
MCP的接收上好象也没什么可调的。GCP上还有三个可调的电阻,MCP就一个,也不知道是调什么的,没敢动过。

楼主:
450我的就是无副翼哦    知道为什么MCP稳吗  就是因为他往回走哪一点点舵量········有谁知道怎么把它调的不回那点舵量吗

网友:
M CP旋鈕12~1點鐘方向是最溜(非常賊),11~12點鐘最穩(穩到類似槌子機),一般出廠都設定在六點鐘方向,旋鈕上有小箭頭仔細看

网友: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出厂时是调在了正中位置,11-12点是最大修正,12-1点是最小修正,12点位置是电位器圆弧碳片的缺口处,6点位置就刚好在中间。
如果真把MCP调成个锤子机,那不是成了V911了,不知道调成这样还能翻不,如果能在控上调这个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

我飞MIN后!飞450傻了!太灵活了

网友:
minicp 450有副翼兼修,飞玩cp后感觉450稳的有点呆450有副翼相比cp修正过于稳妥,惯性感觉还没有cp大,可能是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区别吧,俺没有飞过无副翼450,不好下结论

网友(2012-08-20):
我的mini cp也一样回,genius cp就不同,不过因为尾飘出掉,后悔进mini cp啊。

网友:
我是陀螺仪设置60%才有手感。  默认的 75%就感觉是玩具了。

网友:
标题

目前就只玩过cp,其他都是模拟器,感觉还行

网友:
玩了minicp  突然有天去飞450,,太慢了,,太稳了,,简直就是mini的慢动作,,,mini玩好了,,450就没问题了

网友:
华科尔专业玩家交流群
QQ:97026416

网友:
我觉得450稳,但是飞起来有点压力,不像mini那样随意。

网友:
飞450要时时刻刻关注JJ飞行姿态  稍微一晃神  准炸!而飞mcp感觉比较稳   心里压力几乎为0  随意做动作  相比更耐炸一些   不过也要看人品    而450一炸 主轴 大齿 伞齿 是必换的

要说练技术还是上有副翼的   练习小碎舵

一点一点来吧  多飞飞模拟器  什么J都是慢慢飞出来的~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A:
cp灵活,450稳重,他们之间隔着三轴那个东西。

网友B:
450比CP稳

网友C:
mcp我起飞一直有问题 老是侧翻是为什么?

网友D:
帮顶
华科尔专业玩家交流群
QQ:60594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