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0EV2起飞前转速高的有点吓人啊

楼主(2012-06-29):
凤凰120按标准设的,定速旋停1500转,但是起飞前奖开转加速后会很高速声音有点可怕,然后再降落到1500转起飞,正常吗,怎样可以降低开始的转速,吓人啊

网友A:
定速1500有点低了,可以定到1600,更稳一点,加起转速以后再降回去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开始的转速在电脑设置的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悬停啊,90级油直以前基本都是1200转左右,现在1500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1500有点低了,可以定到1600,更稳一点,加起转速以后再降回去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开始的转速在电脑设置的里面可以设置

请问高手怎样在电脑里面设,菜单哪一项,谢谢

网友:
我觉得700E没必要用定速。

网友:
电调怕转速低了大桨甩不直,所以先高转再降下来哈-。-

网友:
定速就这样,可试试非定速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非定速  怕不好飞吧

网友:
真正的飞3D都要使用定速,这样控制起来更好!电机电调工作也更稳定,非定速模式控制不好螺距会调转,楼主你看看你的油门曲线是不是0,30,30.转速开始高一点点是正常的。

网友:
"起飞前奖开转加速后会很高速声音有点可怕" 是起飞前 付螺距 地面的风声,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定速  怕不好飞吧

不用定速,把遥控油门曲线设成定速模式(一条直线)。很好飞
我用的是凤凰120A早期召回版本+蝎子4525。油门曲线84.一条直线。飞得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啊,90级油直以前基本都是1200转左右,现在1500还低……

90油机 1200怎么飞啊???  以前飞油机 nomal我都1500多  现在700E 我基本悬停都有170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