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天线的长度对帆船的遥控距离有影响吗

楼主(2012-06-29):
是不是只要露出甲板就可以了?

网友A:
天线的长度与接收机的频率有关,一般来说,FM设备的频率越低,信号的绕射性能越好,越适合水面模型使用。但2.4G设备因为波长短,穿越障碍物的能力差很多,所以如果天线位置过低,被水面干扰,就容易失控。所以2.4G的设备一定要把天线的末端(注意,是裸露的那部分,不是被屏蔽线包覆的部分)伸出甲板

网友B:
我的2.4G天线在船舱里,从来没有失控的。
FM的天线一定要伸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解惑,原来还分裸露部分和包裹的部分,学习了,我的天线出舱部分有12.5cm长,想来是没问题了。因为接收机在船体左侧,而天线是绕过船体中间的一个柱子伸出甲板的,我想着如果把天线抽回来,重新伸出去,不绕那个柱子,可以伸出去更长一些,但是为了防止进水那个开孔很小,,还得先用细线从外面伸进去,用做模型的胶水把天线头和细线粘上,再用细线做引导把天线从小孔拉出来,挺麻烦的,看了您的话我还是不要为了几厘米的长度再折腾了,也不能增强遥控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