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难道我被坑爹了吗?。发射机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12-06-29):
买了一段时间的天6
遥控器
,之前一直没试机的,今天买来8颗东芝5号
电池
装上(电池底盖上标明限期使用日期01-2010),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难道是遥控器有问题?还是说这电池没电了?。别说我电池上反了,,这种低级错误还是不会犯的。。。
顺带问个问题啊,今天把电池接上系统(电池是3.7V 130MAH小锂电),电调(1S 3A电调,不带BEC)发出遥控信号丢失报警,我的接收机按SET键对码指示灯也不亮...我的接收机是天地飞WFR04S微型接收机,电调不带BEC,直接用电池的电供电的。坑爹呢这是。。。接收机新买的还没对码的啊。。不知道是接收挂了还是这电调根本带不动这接收啊???。。。。。坑爹啊,,所有设备都是全新的啊。。

楼主:
我靠,,貌似我悲剧了,,刚看错了,这电池的限期使用日期是2014年。也就是说这电池没问题啊,,靠啊,这遥控我是淘宝上买的。。刚问卖家他一直没答复,估计是被坑了

楼主:
我晕,发射机问题解决了,接触不良造成的,,但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没解决。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接收机电压过低了吧……

网友B:
原帖由
小白00
于 2012-6-29 20:57 发表
买了一段时间的天6遥控器,之前一直没试机的,今天买来8颗东芝5号电池装上(电池底盖上标明限期使用日期01-2010),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难道是遥控器有问题?还是说这电池没电了?。别说我电池上反了,,这种 ... [/quote
您好:
接收机的工作电压在4.8-6V,您1S的供电电压过低,无法使用,谢谢!

网友C:
1s要用专用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