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29):
今天我的数控车床出现211报警,说是X轴驱动器准备未绪,这是怎么回事呢,X轴驱动器显示如图

楼主:
x轴驱动器显示的数字

x轴驱动器显示的数字

x轴驱动器显示的数字

网友:
先关机,在把通讯电缆插拔几次(1NC,2NC)开机,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机床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980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