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和可变翼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29):
本人新手,不懂航模,请教各位大侠:
固定翼和可变翼有什么区别?
原来是固定翼的航模(比如 苏-35固定翼)可以改成可变翼吗?

网友A:
 航模分固定翼和直机两种。。。。了解?F14可变翼飞机也是固定翼飞机

网友B:
F14是可变后掠翼 可变翼 真没听过

网友C:
LZ说的也太不清不楚了,让人怎么回答啊!能把范围缩小点吗?

楼主:
淘宝上卖家有点写:固定翼,有的是 可变翼,价格相差还挺大,偶也不懂,所以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是类似F14的可变后掠翼的,都还是属于固定翼的

网友E:
米格27也是可变后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