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无刷电机时,需要看什么参数!!KV值和功率该如何选 ...
选择无刷电机时,需要看什么参数!!KV值和功率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2-06-29):
选择无刷
电机
时,需要看什么参数!!KV值和功率该如何选择!!
举个例子!!!下面这两个电机哪个好一点 在其他设备都一样的情况下!
KV值2300rpm,功率1060W,线包4,内阻10mΩ,电流5.3A,ESC60A
KV值4000rpm,功率695W,线包6,内阻19mΩ,电流4.6A,ESC30A

楼主:
学学高手指点!!! 学习之中!!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个船是 O艇!!!700-800MM这样!!

网友A:
第1个电机合适些,电调小了点 ,能上4s 就比较合适

网友B:
当然是第一个电机 功率大

网友C(2012-08-23):
KV与转速相关,KV值乘电压就是电机每分钟的转速。
所以第二个同等电压下转速更快··

网友A:
但是带上负载可能掉的转速更快!

网友:
借贵宝地发点东东!403竞速机一架,我还是新手,费这个竞速机飞不起来!所以出!带双370有刷电机+40A有刷电调+4个9G舵机已安装好!动力可改无刷的!翼展90cm!200包邮全中 国!企鹅:424492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