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无刷电机时,需要看什么参数!!KV值和功率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2-06-29):
求各位航模高手 赐教!选择无刷电机时,需要看什么参数!!KV值和功率该如何选择!!
举个例子!!!下面这两个电机哪个好一点 在其他设备都一样的情况下!
KV值2300rpm,功率1060W,线包4,内阻10mΩ,电流5.3A,ESC60A
KV值4000rpm,功率695W,线包6,内阻19mΩ,电流4.6A,ESC30A

网友A:
楼主,举个例子:

你看过武侠片吗?
兵器你说是剑好?还是枪好?
应该具体到某个场合吧。在宽阔的地方,一分长,一分强;在狭窄的地方,一分短,一分险啊。
电机也一样,要与船相配的,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武侠片吗?
兵器你说是剑好?还是枪好?
应该具体到某个场合吧。在宽阔的地方,一分长,一分强;在狭窄的地方,一分短,一分险啊。
电机也一样,要与船相配的,船呢?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个船是 O艇!!!700-800MM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个船是 O艇!!!700-800MM这样!!

你打算用多少电池啊?容量?C数?~~~

网友:
800的o艇 功率是要大点的,第1个啦,kv也比较合适 就电调可能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