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接电就低速转动

楼主(2012-06-29):
大家好! 求助 有刷电调接电就低速转动 。油门可以控制转速高低, 就是停不下来 。油门 ,油门微调,调到最低。 还是停不下来。

网友A:
微调全部归零,然后按照说明书的提示,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全部归零,然后按照说明书的提示,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低级有刷电调好像不能设置油门行程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微调拉到底试试

网友:
设置油门舵角大小就好了 边调边试 包你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