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我买的CB100,现在不能锁尾,尾
电机
良好,尾管良好,锁尾敏感度调到最大还往右转,有时还忽左忽右的转。有时调好了,加上机头罩又不能锁尾了,急求帮助,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主轴可能有点弯,造成震动过大而干扰

网友A:
干扰了陀螺

楼主:
干扰了螺旋仪,我该怎么办,难道不装机头罩飞吗?一点弯也不可能转的很厉害吧

网友A:
你头罩的内臂肯定碰到了接收机.主轴没弯到没事,因为震动不大.当主轴有点弯的时候,机子的震动便通过头罩间接传到的接收机的陀螺,造成锁尾失常

网友A:
华的这种机型唯一的缺点就是主轴太细了.稍大点的炸机必弯.要想凑合着用还是裸飞吧.换个主轴要几十大洋确实吭爹!

楼主:
但现在我不加头罩也不能锁尾了,奇怪了,调到最大也不行

网友A:
检查尾电机.尾槳.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现在好了。请问改行程EXTENT项,主桨转速会变吗

楼主:
请问何时需调感度,何时调尾桨的转速?是否一推油门提速就调感度

楼主:
接受器按钮问题
请问ELEV/AILE G是调什么的?还有RUDD EXT调大了是改变左右转圈的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