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喪」時隔半年機加工跟我說機器造不出來

楼主(2012-06-30):
這件事情實在令人沮喪
我的機加工搞了半年跟我說他造不出來
中間各種人生奇遇都發生了,各種意外都出現
洩密停班、機器掛掉等等各種鳥事都遇到了
最後我跟他說我不想給他做了.....他說就等我這句話
真是氣死我了,前金他願意退給我
但是損失的時間根本就一去不回了
氣死我了

但是這樣也好,給我有時間改良機器
也認識了一些想造機器的朋友,我的初代機設計也是有問題的
在很多朋友的指點下有了一些改進
板件的結構以前那台的設計太花成本了
讓我自我批判一下吧
那個z軸抱座根本就是一個屎,整體式的設計一點好處都沒有
x軸用了很多板件去接合更是一個費工的作法,也沒好處
y軸導軌座沒與側板銜接更是一大錯誤,無奈
大家看看新的設計吧,跌倒了就再出發吧!

對了,二手導軌沒有比較便宜!
我買台灣這邊做的幾呼與二手一樣價,多了幾百(台幣)吧
這種價差我當初買二手真的被當凱子

网友:
平台可以考慮鋁擠型...比較省事又便宜,不然改平面平台+鑽孔攻牙(我忘記這種叫什麼名稱了)

結構儘量簡單一點,可以省不少加工費及加工時間!~

日後維護及組裝也方便些...

另外補一篇這個給大家看看(樓主也看過...)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3&last=36737522

网友A: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以你新設計的這台機器
全部改成直角
偷輕孔都不作
台面就直接用一塊平板
步進馬達座改用四支圓柱取代
把所有的板材分解成各種厚度的四方形塊狀
然後大搖大擺的走進鐵材行(招牌上最好有寫定尺加工的鐵材行)
把尺寸表丟給他們下料
大部份的鐵材行都會下料及銑成你要的尺寸(另外加錢,但精度不高,精度高很貴的)
鐵材的價格一公斤大約是40塊以下不含加工費用
整機材料應該幾千塊搞定

然後接著去買你這台機器所需要的各種尺寸的鑽頭.螺絲攻及螺絲,再多買一支中心沖
螺絲長度要注意別買錯了
最好設計成最少的規格一次搞定
否則高雄的螺絲行每種規格一次都要100支
算起來我的螺絲錢己經超過台幣十萬塊以上了(m3-m12 8mm長到90mm全規格再加上雜七雜八的)
過兩天接到電話後再去付錢取料即可

當然畫線平台及高度規是必備的
拿到材料後
畫好所有的線後
用中心沖定中心
這一點你應該比我強
年紀大了眼睛不行了
近年來都是用最懶的方法--->銑床1u光學尺來引孔
然後用你的小鑽床開始鑽孔攻牙
再按圖組裝
記得花點錢去找家有銑床的小工廠
三個導軌安裝面一定要銑個溝
一定要緊密配合
用銅棒敲入導軌後再鑽孔攻牙
這樣你的x.y.z軸才不會差太多

速度快的話
一週後就有機器可以用了
速度慢的話
應該也不必用到半年

機器組裝很簡單
照圖施工即可
攻牙要把螺絲攻夾上鑽床
用手旋轉吃入幾牙後
再退出來用手攻牙
這樣垂直度才會準一點
當然鑽床的床台和螺絲攻的垂直度一定要用你的角尺先去調整好

螺絲攻不能買太爛的
我現在全部改用yamawa的先端絲攻(以前慣用osg的螺旋絲攻)
上露天拍賣網買最便宜
把你要的尺寸一定買足來節省運費
絲攻扳手也要有
個人習慣傳統式
可依你的習慣而定
便宜的絲攻,尤其是那種一整套的不要用
材質很爛又易斷
裏頭的尺寸你只用到幾種而己
分開買還比較便宜
個人組裝最怕斷絲攻
因為不可能有放電加工機幫你除去斷掉的絲攻
所以這種錢不能省

安裝其實很快的
裝好了就可以使用了
但為了下一步
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校調
直角尺你己經有了,不用再花錢了
還要有個槓杆表連表座及角型水平儀
若有作模具的朋友
可以向他要一點間隙片
要不然多花點錢買個厚薄規
厚薄規是犧牲品
要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來墊高度的
所以用最便宜的即可

xyz三軸全部校調ok之後
再加個電控箱就能動作了
這時你就有台合格能用的機器了
懶一點的人將就用這台鐵機就可以了
要求高的人可以再去下一次料(個人覺得你會作第二台)
這次下的料是貴貴的鋁合金
建議下料即可
不要花錢作定尺加工
因為你己經有機器可以作出尺寸更精確的零件了
這次就用這台雕刻機來加工所有的零件
偷空孔及圓弧任你喜歡
台面t形槽也可以設計成可以沖太古油的半封閉式
反正是機器在作又不是人在作
慢慢雕上一整個晚上也沒問題
睡醒後取下工件再夾上新的材料繼續下去
你這個沒幾塊板
應該沒幾天就能作出你心中想要的機器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除了畫圖及出刀路外
你必須學習轉速及刀具的相關性及基本加工的常識
如果第二台機器最後組裝成功
你的3d繪圖及轉g碼就畢業了
機械加工也上了更高的一層樓
也有能力自己設計及生產雕刻機
這樣不是比浪費大半年的時間來的好嗎?

网友:
楼主说说那些给称作不好的设计,原因为何?因为我的主轴抱座也是这样设计的,没想出不好在哪,或能从楼主处得到提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详细,够认真,够热心,够耐心.赞!

网友B:
小機 生 小機是個好方法...站上很多網友也是如此!

但通常第1台小機...都會花大錢買經驗及備不少餘料..

如果真的打算生產販售.我覺得可以買台小銑床加工...例如:鑽孔,攻牙,銑平面/側邊銑平...等等

因為整台的加工,都給外面工廠做,加工幾次,工錢也不便宜..

還不如投資設備,簡單的加工自己做,困難的再給工廠處理

网友:
不过我觉得楼主则机器的设计,x轴真正是出力不讨好的设计在多强悍的滑块,最终只有极小的接触面和螺丝予以固定z轴,着实浪费.并且上下两条钢板来支撑导轨,调校难,受力却不好.

网友:
這事情真是,不太能理解啊..... 當成吃虧,學一次乖。

現在這台,加工部份也精簡了許多。

同意3樓的說法, 工作台攻牙鑽孔鎖上鋁擠。省也些加工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以你新設計的這台機器
全部改成直角
偷輕孔都不作
台面就直接用一塊平板
步進馬達座改用四支圓柱取代
把所有的板材分解成各種厚度的四方形塊狀
然後大搖大擺的走進鐵材行(招牌上最好有寫定 ...

老大哥說的真是貼切。學習了...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以你新設計的這台機器
全部改成直角
偷輕孔都不作
台面就直接用一塊平板
步進馬達座改用四支圓柱取代
把所有的板材分解成各種厚度的四方形塊狀
然後大搖大擺的走進鐵材行(招牌上最好有寫定 ...

ydnline 大:

請教一下,台灣磨床加工是如何計費的呢?

鋁合金板材也能上磨床加工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dnline 大:

請教一下,台灣磨床加工是如何計費的呢?

鋁合金板材也能上磨床加工嗎?

我只玩鐵,不玩鋁
磨床朋友有,目前還沒花過錢去加工
所以正確的價錢不太清楚
這種傳統機床都是以小時計費的
認識的加工廠一小時大約300-500左右吧
但若是一個只花十分鐘的小東西的話
不認識的也有可能收你800-1000

鋁合金當然可以磨了
但是比較少人去磨
也比較少廠商接單
第一是排屑性差,砂輪要常修
修一次砂輪直徑就小一點
修幾次就要換砂輪了

第二是夾持的問題
磨床一般用磁鐵台吸著夾持
鋁吸不住,要想辦法夾持住
磨床是加工機裏最容易發生意外的機器
因為砂輪線速度高
若是沒夾好
小工件飛出去的威力會比子彈還強
所以一般不太想接鋁合金的單

第三是鋁合金本身的問題
本身硬度及強度低
磨平也沒意義
平面磨床是平面度的加工
會要求平面度的工件
很少見到用鋁合金當材料
因為用銑床加工就可以精銑到很平了
所以鋁合金常見的磨削是用砂帶機拉絲
不過這是裝飾性的磨法
和精度無關

不過硬要上磨床的話當然還是沒問題的

對了,m8沉頭銑刀的引孔徑是8.4mm
你的工件我下星期才有時間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玩鐵,不玩鋁
磨床朋友有,目前還沒花過錢去加工
所以正確的價錢不太清楚
這種傳統機床都是以小時計費的
認識的加工廠一小時大約300-500左右吧
但若是一個只花十分鐘的小東西的話
不認識的也有可能收你8 ...

了解...因為我想做一塊 140*240 MM的平台+鑽孔/攻牙(我忘記名稱了)
如果是鋁合金材質,我原本是打算,在公司做好,再委外研磨
但看了你的回覆,鋁合金似乎不太好做....到時再看看有沒有現成的成品賣好了..

時間也OK...不急,反正我1台車放了幾個月了,也沒差多等1星期!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機 生 小機是個好方法...站上很多網友也是如此!

但通常第1台小機...都會花大錢買經驗及備不少餘料..

如果真的打算生產販售.我覺得可以買台小銑床加工...例如:鑽孔,攻牙,銑平面/側邊銑平...等等

因為整台的 ...

沒錯,像我就是投資設備的那種人
不過我沒場地的問題
200坪的空廠房任我放

買設備就像存錢一點
買好一點的設備可以用很久很久
我老爸的名言
"台灣作的工具能用嗎?"
所以我很幸運
用他年輕時買的工具就讓我省下不少錢了
我的很多機床設備都是30-50年以上的年齡了
產地大部分是日本及美國
但保養的都很好,絕對不輸新機哦

但除了設備外
耗材及附件也是一大支出
不是一台機器就能作出所有的工件
耗材及附件加起來一定比機床貴很多很多
一定要作好心理準備

若有了以上的心理準備及場地
就可以買機床了
在台灣加工費真的很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料的清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5685&page=1#pid7964793
這只是粗加工六面銑平倒角
工錢比材料錢還要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說法是應夾持整隻主軸底部往上30%的地方
原因是避免因為抱座的固定使得受熱膨脹的軸承被擠壓
這方面我不是專家,我聽比我懂得人說的
就改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生產什麼不想了
就是弄台自己玩

楼主:
現在在頂崁工業區作觀賞模型行業
附近店家與加工店都有配合,自己公司有一台CNC
很好說,老闆鼓勵我動手
小車就是他賣給我的,還有一台井茂的小車太悽慘老闆不敢賣

目前與操作機床的小哥學習中
老闆是說,師父請不起,你們想辦法變強吧
這台CNC機器買來一年,嚴重撞刀兩次,刀具側面撞床台
那個操作的被掃地出門了,喝酒又鬧事,還撞機
目前持續練習操作
老闆說DIY的做好,一次弄個五台來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在頂崁工業區作觀賞模型行業
附近店家與加工店都有配合,自己公司有一台CNC
很好說,老闆鼓勵我動手
小車就是他賣給我的,還有一台井茂的小車太悽慘老闆不敢賣

目前與操作機床的小哥學習中
老闆是說,師父請不 ...

有空幫忙問問那台太慘的小車要不要賣我吧
再怎麼慘都沒問題
最近缺小車改數控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在頂崁工業區作觀賞模型行業
附近店家與加工店都有配合,自己公司有一台CNC
很好說,老闆鼓勵我動手
小車就是他賣給我的,還有一台井茂的小車太悽慘老闆不敢賣

目前與操作機床的小哥學習中
老闆是說,師父請不 ...

我公司有2台永進,1台宗賢...

有40幾位機構工程師,包含我(還有一些來來去去的),都不是專業的...也是互相學習..
簡單來說,全公司應該都沒人是學過或正統出身的!
我有很多CNC 遇到的問題 及 PRO/E 加工軟體PRO/NC 的問題,想請教..但找不到人可以問..

嚴重撞機及撞台面,印像中是沒有..
不過主軸掛過1次..送修永進整理好,快20萬..,所以乾脆換新主軸! 停工打樣1星期,部份案件委外製作
連永進的老師父都沒看過這種造成主軸掛掉的案例!

网友:
看了委员长和上面的**很感慨
原来资本主义比社 会主义高不到哪里去啊,
设计的小雕也差不多,
也有加工的烦恼,
我原来以为资本主义都是人人安居乐业
做工作直凭兴趣
做小雕最少6轴8轴起
⊙﹏⊙b汗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接再励!
用三菱M70/M60S、新代SK4-M 系统吗?我们只用这三个型号。欢迎交流经验,我懂的必定回答 。

网友:
x轴导轨这样放安装的时候不好校表,除非你有大的母机。主轴y方向受力的时候和z轴滑块形成翘板效应。主轴安装座(或者说受力中心)应该尽量在z轴两滑块中心,你现在这样加工的时候会主轴有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2台永進,1台宗賢...有40幾位機構工程師,包含我(還有一些來來去去的),都不是專業的...也是互相學習..簡單來說,全公司應該都沒人是學過或正統出身的!  我有很多CNC 遇到的問題 及 PRO/E 加工 ...
我有15年的cnc模具加工与编程经验,不过是用mastercam,有什么难题你可站内短信给我,会的都可以解答。

网友:
其实个人diy为减少加工难度,立柱的那两个大洞不搞也无所谓吧?

网友:
设计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玩鐵,不玩鋁
磨床朋友有,目前還沒花過錢去加工
所以正確的價錢不太清楚
這種傳統機床都是以小時計費的
認識的加工廠一小時大約300-500左右吧
但若是一個只花十分鐘的小東西的話
不認識的也有可能收你8 ...

台湾老哥有经验,有耐心,有热心。本人借此表示敬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很喜歡你們的改良式社會主義
還有真的作到土地國有,台灣土地私有一堆人據土為霸
不顧多數利益,編織了一堆訴諸情緒的話語妨礙多數人的利益
有時看你們政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真是羨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為要上四軸需要一些高度,這個用振動我也在想法子
目前的作法是那塊z軸的拖板背面中心有銑去一條溝來配合螺母安裝座
我想加厚那快板料,銑去更多,讓兩側與滑塊相接的地方形成一個樑
下方收斜面

网友:
我的雕刻机架子外协也拖了好久,说好十天的工期,拖了一个半月。。。浪费我非常多时间,有时候等不及了自己亲自上阵,,最后勉勉强强搞起来了。。

建议坛子的朋友,外协的时候,一定要写好时间,并注明超期赔偿损失XXX元,,一定要写具体数值,,不然拖死你。。。。

楼主:
幾個部份要改進,x軸的滑塊太後面我要把他前移
目前的作法是單面有靠山,我想改成開溝的,緊配用槌子敲進去
作緊配我要留多少餘量呢?軌道是20的線軌,cpc的新軌道

一直覺得z軸加了步進老高的,若用代齒的皮帶輪真的會很糟嗎?
因為我不是要精密加工,有個0.08我就滿足了
雕雕藝品而已

我的機器可能要堅持用鋁的,因為用鐵的會鏽
若要校正一拆開鏽了我就沒辦法處理了
而且我家都是木地板,100kg是極限了
太重我怕有問題

目前我會用sw了,但是出工程圖還是不熟
有沒有什麼軟體擅長曲面,可以作到像是max作曲面那樣

z軸部份加厚15mm
上個圖給各位看
目前台灣這邊6061鋁價格不知好幾?

网友:
回复 楼主:

竟然还有人喜欢兲朝???多看看网易新闻。
你过来感受射秽煮义几年,绝对半途落荒而逃。这里清醒的人都准备移命或者拿到外国人身份。
大鹿一样据土为霸,正腐做后台。百姓无处申述。
以上都是梦后迷迷糊糊情况下所写,谢绝跨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個部份要改進,x軸的滑塊太後面我要把他前移
目前的作法是單面有靠山,我想改成開溝的,緊配用槌子敲進去
作緊配我要留多少餘量呢?軌道是20的線軌,cpc的新軌道

一直覺得z軸加了步進老高的,若用代齒的皮帶輪真的 ...

我在高雄勝公鋁材行買的
AL6061-T6 1公斤180元
AL7075-T6 1公斤280元
這些都是國產鋁材...像中鋁

300MM * 300MM * 100MM  AL6061 密度2.8
3*3*1/2.8*180 = 約579元 <--粗估價格..實際還是要看店家秤重

像我公司叫鋁板,都是算片數的,所以單價貴很多,有些到1倍以上

网友:
主轴座,步进电机座TB上都有卖的,按尺寸下单就可以,不必另外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所有的板材分解成各種厚度的四方形塊狀"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这真是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我觉得这样干确实可以节省大量时间。甚至不用出门,淘宝上有好些店,提供各种材料,可以任意尺寸切割,按重量收费。粗铣加工也是明码标价。

我的雕刻机计划是这样的。

第一步是买一台他人做的成品。我买了一台两千多元的。
第二步是做一台最简单的钢机。借此,了解各种需要克服的困难。这个一定要做出来。
第三步才是设计“比较理想的”机型。做出来更好,做不出来也就算了。

我觉得,要是一开始就按理想的来办,遇到挫折就比较容易灰心失望。不过要是机加工的老手,也不必如此“曲线救国”。

网友:
题外话

别提什么社 会主义了。

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好国家,公务员、大企业的职员、街道工厂的工人、建筑工地的工人这几种人,待遇其实差不多,甚至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更高一些。

在大陆,街道工厂工人的年收入(包括社 会福利),可能只有垄断企业职工的十分之一。很多中小企业要么办不下去,要么破败不堪不思进取。

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隼鸟号(就是一个飞船,也是一个机器人,它从小行星上取回岩石样本,然后返回地球)的制造过程。这个飞船是一个官方研究所做的,他们没有办法加工的机械零件,就找街道工厂去加工。这说明街道工厂也有人才。

中 国中小企业的大学生,拿那么一点工钱,肯定要跑掉,要么就不思进取。

网友:
半年算啥啊?!
唉,不说了……

网友F:
你如果覺得會銹那怎麼步上漆呢???
我也開始準備要再做ㄧ台雕刻機了~~~一起加油吧~~~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覺得會銹那怎麼步上漆呢???
我也開始準備要再做ㄧ台雕刻機了~~~一起加油吧~~~祝你成功~~

接触面、安装面不能上漆,可以发黑处理。

楼主:
要開始畫sw的圖了,希望這次能就近交給在公司附近的加工店加工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估算一下如果整機用鋁,或是用鋼
重量大概多少
大概就好,因為也沒圖面

网友:
哥们如果是玩玩 何须自己造啊  除非是需要自定义合适你的结构 不然先x宝买台来玩玩卖掉 然后才d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实用靠谱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原來鋁料有方棒、扁方棒這些固定尺寸的標準材料
那我的機器都可以用現成的去裁切,外加工只有鑽孔攻牙、銑槽
大大降低外協的量
工作台面底板要用一塊的鋁版,這個比較傷荷包
但是上面的T槽我可以用組合的
很多人說擠鋁不可靠沒平面,但是我不在乎了
先求有再求好,摸著石頭過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鋁料有方棒、扁方棒這些固定尺寸的標準材料
那我的機器都可以用現成的去裁切,外加工只有鑽孔攻牙、銑槽
大大降低外協的量
工作台面底板要用一塊的鋁版,這個比較傷荷包
但是上面的T槽我可以用組合的
很多人說 ...

鋁材連六角棒都有...
鋁板比較麻煩的是平整度..
你公司有機台,可以自己銑個面...

鋁合金的價格比鐵的價格貴了不少..

楼主(2012-08-16):
第幾次改良了?不記得了
這次將零件盡量減少,並且多用現成尺寸的鋁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幾次改良了?不記得了
這次將零件盡量減少,並且多用現成尺寸的鋁材

嗯..如果是自己個人用的第1台機台,建議幾個地方

1. T 型槽板可以省略,平台加厚,多銑幾個孔位  (省下T型槽板的加工及材料費),上面再加個ABS/電木板的副平台 或 精密虎鉗

2. 二邊側板中間偷料孔,可以省略,外型直接做個L型就好..斜切就省略掉

网友:
建议修改
1.底板改为一整块。直接买一块铝板比较快而且强度还高
2.立柱直立在铝板上,而不是侧固定
3.立柱偷重孔不要开,反正省不了几个重量
4.X轴固定板不能用侧固定,单靠摩擦力定位不符合机床设计,应该在立柱上开工艺位,将X轴固定板固定在上面
5.X轴线轨这样装会装死人,因为上下的固定距离很难调整,这个仔细看看线轨安装手册。
6.Z轴过重。会增加X轴线规的负荷,而Z轴强度并不增加多少。
7.所有的丝杆固定位。改丝杆固定座 。在加工各块板子时是分离加工的。组装起来无精度可言。
其他的没想到。。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1.一塊的鋁價格貴,要上機加工也要挑機台大小,不好處理
2.有考慮側固定的問題,會有定位棒作定位,螺絲單純結合而已
3.那偷孔最後會去掉,目前最新版改成L形了,上方的45度斜角也沒了
4.定位都有定位棒協助,不會單靠螺絲
5.有開靠山溝槽,鋁比軌道軟,到時會用緊配的敲進去,間隙問題靠間隙片去調整
6.Z軸重量應該怎樣才合理呢?我的X軸線軌是重型的,動載重達到1.2T
7.電機端是專用角接觸固定座,支撐端用一般的6系軸承與C環固定,外接手輪

网友:
字太多没看

楼主(2012-11-07):
似乎太執著固定龍門,試用了朋友的動龍門
結果也很理想,畢竟我只是代木或是木料,ABS等等
這次一定要他做出來,才不枉費我去工業區當學徒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似乎太執著固定龍門,試用了朋友的動龍門
結果也很理想,畢竟我只是代木或是木料,ABS等等
這次一定要他做出 ...

有了机器就不会只想加工代木、木料、ABS了,有时就会想放些铝啊、铜啊上去试,除非你另外有大机器可以加工铜、铁、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了机器就不会只想加工代木、木料、ABS了,有时就会想放些铝啊、铜啊上去试,除非你另外有大机器可以加工 ...

這是因為我是作道具的,弄金屬沒好處
所以都是些軟材
真的上金屬我會直接找外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