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y请进

楼主(2012-06-30):
dji飞控产品的一些功能,如gps悬停,自动返航,智能航向控制功能等等,都需要有一个使用前提:即gps信号正常,在开阔环境当中,一般都可以正常使用,非常多的用户都非常喜欢这些和gps相关的功能.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gps信号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正常接收,有些有天空遮挡的地方即使是显示卫星数目足够多,也会存在无法正常定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gps相关功能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需要用户在姿态模式下面操作飞机.
这个特性是当代技术水平的局限,dji无能为力,如果不放心,你只需要关闭相关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在这里看到这技术讨论很高兴,你说的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gps信号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正常接收”很客观事实,我们这些老用户在实际使用中都很有体会的。如gps悬停,自动返航,智能航向控制功能这些都可以按照不同的场地来选择使用的,现在大家冷静的想想,你看看这低电压保护自动返航降落功能。放在这个位置设置了1.用户在外场地还能不能选择使用?2.作为保护功能来说,可不可以有经常发生不可靠的因素来影响保护功能的作用?甚至产生反作用?3.自动返航作为满足条件场地用来表演是个很不错的功能。但是和保护功能连在一块就成毁机功能了,这就是刚才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gps信号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正常接收”我的话可能严重一点了,因为我是实实在在感受过这保护功能的厉害。你认为悟空没错不用改也可以,我是不会再碰这“保护功能”。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不明白这“保护功能”厉害的用户,你公司想想应该吗...?真是因为悟空是一个好产品,我一个月来没停的说隐患就是在这里,悟空是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我再次谢谢,帖子上你能客观的证明GPS信号不好能影响悟空触发保护功能的距离,谢谢

网友:
换个方式想想,不是一定要这保护功能触发距离不变,现在科学技术水平做不到就把自动返航降落放一放,不要再和保护功能挂上了,想想做不到现在说明书上说的25M范围不触发的,你把这么个大动作的自动返航挂上,操作人没思想准备不出事故才怪了。

网友A:
设备最终是被人使用的,不同的人使用导致的结果也不同。我从来没有吧电压一级保护自动返回这个选项勾上。我读了一遍说明书我判断出来一个结果如果我要勾上他的话我的飞行场地一定要空旷无比。

如果把这个功能独立开来其实一样会有人去选择他,然后在密集的树丛中密集的楼群里最后炸机的。如果干脆把这个功能去掉 其实一样会有人因为电池用光然后炸鸡后来这里抱怨为什么DJI 不做个电池低压自动返回。。。。。。。。。

最后还是说 设备是人用的 不同的人用导致的结果也不同。。。。你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最终是被人使用的,不同的人使用导致的结果也不同。我从来没有吧电压一级保护自动返回这个选项勾上。我读了一遍说明书我判断出来一个结果如果我要勾上他的话我的飞行场地一定要空旷无比。

如果把这个功能独立 ...
这个功能作为表演功能,和保护功能有本质上的不同,难道这问题你没看出来?你再读了一遍说明书说明书吧。什么是保护功能?保护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很平常的知识你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最终是被人使用的,不同的人使用导致的结果也不同。我从来没有吧电压一级保护自动返回这个选项勾上。我读了一遍说明书我判断出来一个结果如果我要勾上他的话我的飞行场地一定要空旷无比。

如果把这个功能独立 ...

又来了,根本整不明白。
他现解的低电压保护与卫星的关系,与我们大家理解的不同。
所以谁对谁错,很难说清楚。老刘有老刘的道理,大家有大
家的道理。所以,就别争了。

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感觉。

网友:
低电压保护不存在是我理解的,看看以下的程序不明白人也明白了。小阿弟不要在说没道理的话了

网友:
us gov可以在任何时候修改gps信号使其计算结果偏移几十米、几百米,到时候在天上的wkm会突然暴飞。我是认真的说。

网友A:
自动返航降落 是有条件的 如果条件不成立 当然会出问题 如果条件成立了 但是飞行环境有阻碍物 一样会出问题。

这些客观的事情,和吧自动返航降落这个功能放置在哪里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自动返航降落的触发原因是 电池电压降低 那么就放在电池保护这里也非常合理。

我到现在 还是不理解LUYS 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如果你证明了 所有返航条件都成立但是 电压保护后 WKM 在起飞点10米半径内次次都触发了自动返回降落 那么 很明显WKM 有BUG

你完全可以证明下嘛

你的那次炸机 从你的描叙中 我不能认为返航降落25米范围内不触发的 软件判断条件成立。

网友A:
如果 luys 理解的电压保护 自动返航降落 是不需要GPS 下的 甚至连起飞点也不需要GPS信号良好来记录起飞点坐标的  飞机就非常智能的飞回来了

我感觉 我穿越了  难道是考验我智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luys 理解的电压保护 自动返航降落 是不需要GPS 下的 甚至连起飞点也不需要GPS信号良好来记录起飞点坐标的  飞机就非常智能的飞回来了

我感觉 我穿越了  难道是考验我智商吗?。。。。

他一直认为,DJI能识别距离,不知道他怎么理解的。
以为DJI是光电鼠标,能记住原点,并记录、计算移动距离。
哈哈。神般的想法。

网友:
老刘,真是为你好。闹也没有用。
你想想,奔驰车不是有人用牛拉到大街上,有人砸了他。
档住奔驰的销售了吗?可以肯定,没有。
为什么。
请问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吗?
所以,适可而止吧。

网友B:
建议把luys用户禁言,看了几天,整个在这里瞎胡闹,潜水都都忍不住了,到底懂不懂航模啊你?你以为这个是车上的GPS那么准啊,那个是有修正路线算法的,这个在天上飞,你又不给美国人交钱,人家就让你精确定位了吗?差个几十米都很正常,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练好资态模式飞行再玩吧!炸不起就别说自己是玩航模的,还好你是玩四轴,要是玩FPV在城市里,没信号开自动返航,说不定你早就被抓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降落 是有条件的 如果条件不成立 当然会出问题 如果条件成立了 但是飞行环境有阻碍物 一样会出问题。

这些客观的事情,和吧自动返航降落这个功能放置在哪里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自动返航降落的触发原因是 电 ...
自动返航降落 是有条件的一点都没错的,就我以上说的可以作为表演功能玩玩,但是用在产品的低电压保护功能自动返航上要说条件就只能是低电压的条件,因为这是保护功能!不是表演功能?设计产品保护功能要把各种影响都考虑了,才能说保护功能是不受外界各种变化因素影响的可靠的。现在悟空产品这低电压保护功能,你们的解释不是自相矛盾,WKM保护功能触发25M距离内不会动作,GPS信号又会影响25M距离。那我问问这保证距离到底是多少?你们对这个问题可以说都回答不出,那好既然技术水平的局限,dji无能为力,就把这功能先放一放,不要和保护功能挂在一块,,自动返航作为个表演功能这样说明书再把附加条件加上就可以了。事实证明一个悟空产品的低电压保护功能要带很多,和电压都没什么联系的严格的条件,说明书上又明明白白的25M,范围,DJI售后服务又肯定的说法,你们自己摸摸良心应该吗?
westwind2我很敬重你,在这么多的不承认悟空不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声音中,你能客观的分析问题说明这25M是存在变化的。还在这里留言给我,再次谢谢 】

网友:
其实很简单

这事其实很简单,老刘发现了DJI的一个问题,提出来有两个诉求1、提醒大家注意此问题2、请厂家检测重视此问题。结果厂家说我们产品绝无此类问题出现。这样问题是客户您自身问题绝非我产品问题。老刘觉得不对明明在GPS不好的情况下会发生此类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厂家和其他用户重视啊。于是请大疆组织第三方测试,结果大疆很长时间不以理睬。于是刘兄本着警示模友、告诫厂家(不理你的上帝必将追究到底)的精神。执着而认真的如同米国的阿甘。可是老刘犯了一个错误,这里不是一个自由公正的论坛,这里有很多的砖家、托、商家您触犯了他们利益。他们还不群起攻之。于是砖家出来了、很多人出来了。。。。。。其实很简单厂家一开始就指出在GPS信号不好时可能会有此类问题(只不过我们厂家以前未出现此类问题)。请广大用户注意善用此功能,您老刘指出此问题作为厂家我感谢您。这事不就很好处理了吗?厂家、砖家、托、商家请您们不要以为客户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利于您们产品的言论都是在拆您们的台,这样对您的企业真的不是上上之选。老刘早就声明过损失不由大疆承担,并提出测试如不能再现问题损失其承担。有这样用户您大疆不该感到庆幸吗?本论坛不适合阿甘类型的您不要做阿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luys用户禁言,看了几天,整个在这里瞎胡闹,潜水都都忍不住了,到底懂不懂航模啊你?你以为这个是车上的GPS那么准啊,那个是有修正路线算法的,这个在天上飞,你又不给美国人交钱,人家就让你精确定位了吗?差 ...
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没GPS信号开自动返航,一点事都没有,飞机控制正常,OK  看来你是要学习学习再说了

网友C:
YINGD

您好您是我钦佩的技术高人,吃技术饭的都知道技术就是:是一就绝对不会是二,如果您承认老刘所说的问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出现(不论是GPS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您就应该捍卫技术上的一。您不能做个阿甘请不要阻止老刘的阿甘精神。知道您是善意,但是也请您作为一个技术高人不要妨碍别人提出的技术漏洞。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朋友给我上了一课,这里不是真正讨论技术的地方,是个捧场你好,我好,大家好,让真正的用户不明不白受伤的...
(今天我是来回答DJI的westwind2工程师的问题的,又碰到这几个砖家提出来的文不对题话,我在这里问问那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作为一个做市场的人,认为老刘这样的用户是厂商的宝贝。有这样替厂商研发部门省钱的客户,我如果是老板,会很高兴。

网友:
在这帖子里,westwind2能客观的把现在的技术不能克服GPS信号的影响,使悟空产品不能保证25M距离范围内不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可能,说简单些悟空是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这和我一个多月一直反映的悟空产品隐患没有根本的矛盾!接下来的问题是因为我和DJI站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后果也不一样,DJI作为大公司自己认为GPS信号不好,用户不用这个功能根本不会出事故。用了这功能出事故的肯定是用户的问题了,用户的角度既然是低电压保护功能,又有说明书量化的25M范围内不触发的保证。出了问题肯定是产品隐患造成的,至于你DJI公司说的什么什么因素影响了25M范围内这说法,那好问问DJI你在设计悟空产品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了吗?要是考虑到这些因素了你这25M距离范围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要是这问题是在悟空产品上市后使用中发现的,那就要积极的改正这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隐患,这样做才是让悟空产品性能可靠更可靠,不知道DJI你还放不下什么不敢承认这隐患?至于你提出的用不用这个功能,和这产品隐患没有根本关系。就是不用这功能,这隐患还是存在在悟空产品程序内的?后面还会有新用户来第一次来用这功能的!拜托不要把用户都看成是工程师的水平,来分析问题。也不要把事故造成原因都是用户不会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是我钦佩的技术高人,吃技术饭的都知道技术就是:是一就绝对不会是二,如果您承认老刘所说的问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出现(不论是GPS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您就应该捍卫技术上的一。您不能做个阿甘请不要阻止老刘 ...

首先,我不是技术高人,只是一个玩家,还专业玩家都不是。只是最近有空,经常来。
其次,不同意见不是砖家。不能只是一种意见。
再次,我就是不认为go home 有什么问题。这好比菜刀,厨师能用来做佳肴。可有人就老把手指切了。你能怨菜刀吗?

我不是维护那个商家,我也犯不上。首先他得能养得起我。哈哈。
我正是在捍卫技术!!

如果说我真懂点鉴别是非的能力的话。老刘下面这段话真的说到点子上了:”拜托不要把用户都看成是工程师的水平,来分析问题。也不要把事故造成原因都是用户不会用造成的!“
这才是DJI的错误。玩模型,真的是要学习很多知识的,不达到一定水平,玩起来还真难!

谢谢。

网友:
我先不说 用户是不是工程师的问题。很多东西需要用户去学习积累,而且这些警告也明明白白的写在了WKM的说明书里。

一个不会开车的人买了辆手动档的小汽车 结果强硬换挡吧变速器搞坏了 然后说汽车设计不合理。。。

一个人吧闹钟调到了早上8点鸣叫,结果却不知道首先要调整闹钟的实际时间,结果迟到了。。。。

如果购买WKM 需要像考驾照一般需要 事先取得证照的话。。。估计 这位老同志 就不能说什么问题了。。

如果DJI 在做文档说明书的时候 在电池保护 自动返航降落这里多写几笔  难道 就能避免今天的口水战吗?

网友:
他的情况我遇到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到现在六轴没有修好在一边乘凉,以前LUYS的贴子我有跟帖说明过情况。厂家一定要想法处理好这个BUG,不承认是解决不了好多新人的炸机问题的。

网友D:
赞同luys的做法! 大家还没看明白吗?luys的意思应该是说DJI应该把问题的严重性告知给客户,让客户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因素!这样是提醒大家在用的时候都能安全的飞行,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场地局限于这种情况,那就不要用好咯!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场地飞 开低电压保护没问题 OK 你可以去飞呀 炸鸡就别在问DJI了呀!重点就是 DJI的说明书 没有特别明确这一点!导致大多数人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也是代理商和客户直间的沟通问题,代理在卖之前就应该把问题严重性或者可以避免性告诉给买家 这样才能很好的使用DJI的产品!所以luys一直在发帖,我觉得luys的执着足以让大家 支持和钦佩了!这样的模友貌似少见!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在自身找原因 哪些做的不足 然后在去找别人的原因,我觉得这样做事才是正确的!仅供参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luys的做法! 大家还没看明白吗?luys的意思应该是说DJI应该把问题的严重性告知给客户,让客户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因素!这样是提醒大家在用的时候都能安全的飞行,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场地局限于这种情况,那就不要用 ...
参考后感觉你把DJI设计飞控时这基准点25M范围内的保证不触发,和GPS不良信号会影响这基准点,保护功能又是以这个基准点来保证的。根本隐患点没说明白。所以说不是说明书多说几句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要在悟空的设计逻辑上找找问题。以这个基准点是否合理?要是当代技术水平的局限没办法做到,那就放一放这个功能用来表演表演也是不错的,不要把没办法做到事。硬要作为保护功能的,那是要害人的!事实已经有证明了(不是一个两个出事故的)

网友E:
一打开论坛,都JB是这些烂东西,还有完没完,GPS信号不好,就关返航,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吗?严重怀疑,某些人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问问LS的在外场,GPS信号不好,能关这保护功能不?怎么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问问LS的在外场,GPS信号不好,能关这保护功能不?怎么关?

你一天不能去八个飞场飞吧,飞之前把该调的调好不行吗??你以为飞控是一劳永逸,调完一次就不用管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一天不能去八个飞场飞吧,飞之前把该调的调好不行吗??你以为飞控是一劳永逸,调完一次就不用管了吗?
哈哈你说 到点子上了当时就是把机子想调好了,先在小场地试试可靠性能怎么样?马上要到大场地飞的。才出了这事故的!

网友:
只能说这人太闲了,闲的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打开论坛,都JB是这些烂东西,还有完没完,GPS信号不好,就关返航,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吗?严重怀疑,某些人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

GPS信号不好,就关返航??? :funk:  就是這些人,不炸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说 到点子上了当时就是把机子想调好了,先在小场地试试可靠性能怎么样?马上要到大场地飞的。才出了这事故的!

自己都知道是去小场地,还不关返航,怪谁?

网友:
这事会不会告一段落 ??
  大家纠结了这么久、关注这么久。
我想,不管商家或用户都会借此有所提升或改善
   在此还是要感谢luys的执着
国人要是早都有这种精神  那么  美产  日产  德产都是浮云
   真希望   哪天国外 鬼佬们在谈起中 国产品时会竖起他们白白黑黑的大拇指
  国产  停留在纯制造和山寨的路上太久太久了  原因何在
     不过是少了些以执着来推动的人尔
  团结  互补  执着  钻研     德国  srtk大学校训

网友:
什么叫产品隐患,就是做不到,做不好东西又冒用了保护功能!这才是真正的隐患!

网友:
NAZA投诉无门.悲哀,到现在的NAZA大集会说明了什么?

用户玩NAZA,都玩到NAZA大集会这个份上了,这还能说玩吗?应该是工作啊?看来DJI的工程师真的要没事干了。说明了现在的DJI对待用户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产品存在问题的狡辩根本没有严肃性!DJI搞技术,搞销售的工程师你们是要多学些事实就是的理论了,少玩些损人不利己的手段!!!放在这里让DJI汪总经理看看了。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ra=page%3D1&page=1

网友:
现在我请westwind2来回复这帖子上说到的问题了

westwind2能客观的把现在的技术不能克服GPS信号的影响,使悟空产品不能保证25M距离范围内不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可能,说简单些悟空是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这和我一个多月一直反映的悟空产品隐患没有根本的矛盾!接下来的问题是因为我和DJI站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后果也不一样,DJI作为大公司自己认为GPS信号不好,用户不用这个功能根本不会出事故。用了这功能出事故的肯定是用户的问题了,用户的角度既然是低电压保护功能,又有说明书量化的25M范围内不触发的保证。出了问题肯定是产品隐患造成的,至于你DJI公司说的什么什么因素影响了25M范围内这说法,那好问问DJI你在设计悟空产品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了吗?要是考虑到这些因素了你这25M距离范围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要是这问题是在悟空产品上市后使用中发现的,那就要积极的改正这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隐患,这样做才是让悟空产品性能可靠更可靠,不知道DJI你还放不下什么不敢承认这隐患?至于你提出的用不用这个功能,和这产品隐患没有根本关系。就是不用这功能,这隐患还是存在在悟空产品程序内的?后面还会有新用户来第一次来用这功能的!拜托不要把用户都看成是工程师的水平,来分析问题。也不要把事故造成原因都是用户不会用造成的! 有请有回是道理吧

网友:
现在我请westwind2来回复这帖子以上说到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G:
所有利用到gps的功能都是建立在gps信号良好的基础上的,25m也是程序设计的,但是gps信号丢失后就不可能起作用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是dji的问题,这就好像电视机接收电视信号,如果信号塔坏了没有信号了,你就说电视 ...

你说的对 电视机接收电视信号不好会不会造成电视爆炸可能!因为做电视机厂家把电视信号作为了保护功能了!在悟空产品上一样GPS信号不好,加上这25M程序保护功能就成了炸机功能了!(纠正你一个看法,gps信号丢失后就不可能起作用了,和GPS信号不好产生的结果是根本不同的)看看你的观点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为广大消费者考虑问题

网友:
笑话了!

看到S800产品都要把电调的缓冲电阻给短接了!
笑话,一个上万的S800高端产品让大家怎么搞搞就成了“防暑降温”功能了。DJI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太不严谨了?对以后的S800产品上还会出现什么。。。一点都不怀疑了(缓冲电阻都拿了,当“功能”来使用)不知道在硬件行业里是不是一个发明。。。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哥,你就整你的25米吧,怎么又跳到这个点上了。现在真有点觉得你像是在搞商业竞争,不带这么无耻的撒。
  执着是好事,可你要用对方法,整天再这乱喷也没谁甩你,或者当人家想正面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却又搞些过激的东东来,让人反感!!!最好是自己拿出点有效证据来,去法 院告去。我想你真找出问题来dji又不肯直面面对广大消费者的话,那再摇旗一呼。我想大家都会来支持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你就整你的25米吧,怎么又跳到这个点上了。现在真有点觉得你像是在搞商业竞争,不带这么无耻的撒。
  执着是好事,可你要用对方法,整天再这乱喷也没谁甩你,或者当人家想正面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却又搞些过 ...
问问“人家想正面面对你的问题”不是一直正面再说!你应该问问DJI对这产品正面回答了没有这产品隐患?什么叫乱喷,你这样不顾事实是不是乱喷!我是这次在DJI的QQ服务领交悟空产品隐患问题的反映,就是这个“服务”让我坚定了我来为DJI服务了!!!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I:
无花,你好:
大疆一贯重视售后服务,始终以客户满意度为服务宗旨,所有用户的满意是大疆追求的目标,也是价值所在,就你的投诉:
1. 我们明天白天一定会安排相关负责人核实这件事情,一查到底;
2. 关于用户产品 ...

现在的DJI的风格是变了,高高再上听不的一点点产品的反面意见,一句话“用户问题”就可以打发一边,这样的局面今后会有更多用户反过来会为DJI你们“服务”的!现在我发现在为DJI"服务’过程中会把很多的所谓是用户问题搞的明明白白!难道这就是大疆的追求的目标?(LZ说的事我相信,因为我再和DJI售后服务工程师QQ上反映产品问题的回答:“一样用户总是错。DJI产品肯定没问题的”。就是这样我就坚定了要为DJI认真服务,来搞明白用户到底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J:
您是给我打的电话,我给您的回复是,您拿回来返修,可以返修好,就没有费用,如果修不好,就会有费用,要重新购买。

看看DJI的服务差距有多少大,返修好免费,修不好重新购买!能修不能修天知道!就是这样DJI的托。专家。商家在网上都卖力的很,受伤的是真正的用户!一个公司没有规则的这样搞,会有好的产品效果吗?(修LED灯,和重新买GPS存在关系吗?)

网友K:
wkm我飞到现在没出过问题那个什么低压保护还有Cf功能都是垃圾用它干啥,老是没事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K:
wkm我飞到现在没出过问题那个什么低压保护还有Cf功能都是垃圾用它干啥,老是没事瞎折腾
问问低压保护降落功能你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白了,LED灯质量的问题,既然是这灯是在dji的产品上被集成进去的,理应dji负责。不论这个灯本身是不是dji做的(我估计dji不会做 )。
给dji点建议:
1. 培训你的员工,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意识,你卖出去的产品上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你们产品质量的体现,不论这个零件是不是你们自己做的。
2. 面对客户,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心理有个谱;
3. 产品的问题,客户要求售后服务是很正常的事情,别一听要售后就犯怵,卖东西收钱的时候怎么不怵呀。
4. 有本事卖产品赚钱,就要有气魄去承担责任,在我心里 有两种企业,一种是大气的企业,一种小气的企业。区别如下:
     大气的: 把顾客当成君子,顾客反映产品有问题,首先不会默认认为是顾客弄坏的,他们会首先检讨自己的问题,然后主动为顾客服务。
     小气的: 把顾客当成小人,顾客一反映产品有问题,首先会说是顾客弄坏的,或者怀疑是顾客弄坏的,然后把自己的责任撇的干干净净的。
dji 你属于哪类企业,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这高人分析的太有道理了,一点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