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q

楼主(2012-06-30):
飞四轴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问题从以前飞FF到现在的NAZA一直存在,虽然不影响正常飞行但是总感觉很不爽。问题就是启动的时候四个
电机
总是不一块转动,总是一个先转然后其他的再转起来,有的时候是两个先转....以前用的朗宇2212+天行者40a,现在换了2216电调用的以前的,电机行程设置了不是一次两次,电调也恢复出厂设置好几次,可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把飞机放平再试下

网友B:
我的S800用姿态模式起飞的时候也是电机转速不一致,但是当油门接近中位,快起飞的时候就全部同转了(肉眼基本看不出差速)起飞正常,刚启动看转速不一致也是有点担心的,胆大一推过中位就正常了,在手动模式下起飞没这样的现象

网友C:
以前XA时,有这问题。s800没遇到过。
我怛心一段时间,没出问题 ,所以也没有挂在心上。

网友D:
如果是启动后起飞前速度不一样,设置油门行程;
如果是启动有快有慢,先检查设置启动模式,是否有设置了缓启动。

网友E:
感觉不爽的话 就打一下方向舵 让他同时转起来 这样就会爽了的

网友F:
调整一下设置里面的怠速转速,调高一级试试。

网友G:
电调的油门行程四个一起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