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的f16 可以用3S电池吗

楼主(2012-06-30):
除了
电池
850G,70MM 可以吗,用4s推重比刚好过1,改成3s会怎样?45A电调

网友A:
可以把电池的容量降低一点,电池就轻一点了,4S不变,

网友B:
用3S电池,推力大概打个7折,飞应该可以,但会吃力很多。

楼主:
他本来2600mah才3分钟还降低容
打7折会容易失速吗

网友B:
失速倒未必,主要是能否适应。以前飞70涵道歼10,原配4S电压的飞的很轻松;换了个3S电池上去,几乎要全程全油门才能飞好。

网友C:
不推荐 4S 你也可以7层油门飞,,3S 特别在转弯处 容易失速

楼主:
我想再入手函道,想有一个较大的跳跃,第一架是(看楼主)。因为我觉得基础应该没问题,想有一个大的进步,不过总共(不要控)不要超过3000 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