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循环螺距设为8度后,升降和副翼最大舵量也是8度?

楼主(2012-06-30):
不太理解3GX设置循环螺距的意义,是不是说它设好循环螺距为8度并记下升降和副翼的最大行程后,在飞行过程中升降和副翼最多只可以打舵为8度?

网友A:
实际上不止,设置这个更大的意义应该在于让3gx设定旋翼头的混控比,因为每个三轴系统都会要求在斜盘混控比为某个范围之内,循环螺距能达到的范围。三轴无平衡杆系统的滚转率还是可以调整的(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灵活程度)。3gx没用过不知道,其他的三轴系统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B:
尤其V2.1版升降是必須設8度,其他直接COPY升降%數值即可(意思一樣是8度),但實際飛行3GX軟件給的動作指令不只是8度,建議,如果要你的無副翼在停旋 自旋 各飛行性能能表現完美,
在你設定3GX前,用十字盤調整器調式十字盤必須是完全水平,
這是非常重要且必要,重心配置也是不可缺,
對越是小的機子這部份顯現效果越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指循环螺距最小8度(基准8度)起,在个人飞行特性调是从最小(起始)8度至10多度。

网友B:
軟件設計的關係,3GX V2.1版最佳飛行表現循環螺距一定要設8度,是必要,過大過小都可能為達手感讓調試越變越複雜,至於動作反應靈敏度是以滾轉速率做調整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些老鸟,实际上,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调整机械平衡,主旋翼的0度,因为视频里师傅直接拷贝数据,不是机械调水平还真不好弄。
全部调完,发现实际可操作的循环螺距远远超过8度,我以为我又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