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恒龙1:16KV-1发动后老是自动熄火

楼主(2012-06-30):
故障表现:发动后操纵一切正常,从昨晚开始,隔一段时间(1分钟左右)老是自动熄火,就是灯从常亮变成一闪一闪,熄火后无法操纵,需要重新发动才可以操纵。
检查过程:拆开后检查电调没有烧掉,讲炮塔的主线拆掉,用底盘最小化启动依然是这个故障,系统连接:音响,波箱,电调,遥控电路板,发烟器。
跪求大大分析原因。。。实在找不到毛病了。
电池
放在虎1上操纵一切正常。。。。
遥控器
同。。。排除是没电原因。。。再次感谢

网友A:
把虎I上接收與電調單獨拆下個別裝上試~~就知道哪個壞了~

楼主:
好办法。。。我实在不想拆虎1了,真的好麻烦,不知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网友B:
油喷、化油器 堵塞需要清洗

网友C:
标题
晶体和天线弄紧点看看。不行就把接收板拿过去虎那边试试也行。好就留不好就人道毁灭了

楼主:
。。。。呵呵,这个是电滴。。。
诶,还是要拆下虎1试试了。。真的对那几个裙板的螺丝烦。。。。嘿嘿。。

网友D:
KV-1应该是柴油发动来的!
我想应该是发动机的散热系统有问题!
先检查一下水箱有水不?
接着检查水箱的抽水机工作正常不?
如果没水的话,先加水下去,接着检查水箱有没漏水?
如果漏水的话,拆出来去找修水箱的补上!

网友E:
RX-18主电路板有故障!100%,不用拆虎

楼主:
主电路板。。。。汗。。。。那得换新滴啦。。我拆来了,没发现什么地方烧掉了啊。。。。。

网友F:
这个烧肉眼很难发现的吧?

网友G:
LZ什么时候买的啊,我也看上这款KV-1,看到兄弟的出故障,有些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