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铁蕊绕线后可不可以D点焊机

楼主(2012-06-30):
早上发了个调压器可不可以DIY点焊机的贴,大家都说我的那个调压器不能改,正在闷郁时又在家里发现一个圆型的铁蕊,但原来的线已破坏了不能用,请问这种铁蕊如果自己绕线能不能D个点焊机?如果能的话具体要怎样绕?初。次级要用多大的漆包线绕几圈,希望各位达人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看上去初级象是好的,可以做点焊机,不过初级线径小,功率小,可以参照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5%E3%BA%B8%BB%FA
变压器环形的也没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7998&highlight=%B5%E3%BA%B8%BB%FA
这个是环形变压器做的

网友A:
铁心是什么材料?矽钢片还是铁氧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你白问了,没多少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心是什么材料?矽钢片还是铁氧体?

象是矽钢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矽钢片或铁氧体,有什么不同?

网友:
矽钢片的一般用作低频变压器

铁氧体一般用作高频变压器

你的环型铁芯可以做点焊机,但受功率限制只能做小焊点机.

网友:
要是铁氧体磁芯的话,这个变压器可做成几十甚至上百kw功率,要是矽钢片的话,恐怕只能几百瓦了

网友C:
看你想点焊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想点焊什么

一般来说只是点焊一些0.5~2MM的铁片就可以了

网友:
点焊机没问题

网友:
11公分直径有点小了,这样的变压器我有好几个,是修电视机时拆下来的110V转220V的变压器

网友:
多搞几个并联,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