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改造坦克用什么塑料好?

楼主(2012-06-30):
手上有个残缺的坦克,想用塑料改造一下,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好?
金属的话,暂时还没这个技术,呵呵!
希望找到一些合适的材料改造!
希望大大们赐教一下!

网友A:
ABS板,2-4mm各种规格。或者PVC电工板,各种厚度

网友B:
还有透明的塑料板,还有各种厚度的铜片 紫铜 黄铜的 还有 ABS的胶棒 胶管 圆的 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细,系边度人呀?
我系新造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大了!
改天去装饰城看看有没合适的胶片!

网友D:
做结构件用尼龙板性能好一些,但是价格贵。PVC比较便宜。也可以用电木板,玻纤板就别用了,那东西打磨的粉尘会要人命的
运动部件可以用POM或者特氟龙,都很贵。
要是用的少的话,去广告店买亚克力板吧,透明的喷漆就好,他们的pvc板别用,都是低密度的加气板,强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