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浮雕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30):
如题,我用ARTCAM雕刻浮雕,但不论下切步距设置多少,只要勾选‘ 多Z轴层切削’,软件都会自动将深度分成4层,如果深度大下切步距小还会更多层,但我想知道如何设置成2层,比如我雕木头,深度2.5MM,下切步距可以设定到1.3也没问题,2遍雕完,要是4层加工时间太长了,1遍雕完太深了容易断刀。还有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提高效率的,比如第一层可以走粗些,第二遍行距变小(不停机的情况下),谢谢兄弟们赐教!

网友:
先粗加工,留0.1余量,走行距大,分层加工,然后精加工不留余量,不用分层,行距密,生成2个刀路,然后一起输出

网友:
在选用刀具里把下切步距改成1.3就行了 上面的第一条路径0改成-1.3,最后路径改2.5,你再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

网友:
刀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