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会玩911啊。在空中不稳定。怎么调啊?求各位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2012-06-30):
刚飞起来就乱飘。。不知道怎么控制,刚控制几下就炸鸡了。。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正常的,多练习啊,反正911摔不烂。

网友:
911摔不烂,但摔多了,虚位大,容易不锁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我现在摔太多了,现在调不正,本来就是新手。现在飞起来就乱漂。怎么办呢?

网友:
刚开始都这样,就像刚学骑自行车

网友:
伟力两米高掉下来没压力,看快失控了,不要救,收油任JJ掉下来,不会坏

网友:
以后你就习惯了,八成还要增加难度

网友:
无解,功夫不到,别人帮不了。带着耳朵听,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飞起来就乱飘。。不知道怎么控制,刚控制几下就炸鸡了。。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复 脑力活 兄:

这锤子机带自稳功能,全新手飞只要用细小舵量,
应可稳定悬停和可飞简单航线。建议你多搜911帖子,
增加对这架小电直的认识。

但你这失控乱飘的情況是不正常的,先排除你乱摇控杆,
估计是炸多了引至下列三种原因:

(1)  平衡杆太松或太紧:
           把缧丝调至平衡杆仅可顺滑上下摇动。

(2)  旋翼头上有连杆或锁扣炸丢或松脱了:
           细心检查并作两边比对,把所有扣都按紧
           在球头内。

(3)  十字盘松脱了:
           向下按紧复位即可。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陈伯啊。。久仰久仰。注册这帐号就为了找您。可又不好意思。没想到你能看到我的帖子,并且耐心的回复。谢谢你了。

网友C:
找陈伯简单啊,标题里写上911,陈伯一准在。

网友:
呵呵,这个办法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陈伯简单啊,标题里写上911,陈伯一准在。

对了
929也可以。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929也可以。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