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论坛神人suvsuv、tf4、NF7进来解说电调。。

楼主(2012-06-30):
由于用花科尔的ltc电调改尾无刷比较重(3g),想换淘宝上48那个号称0、3g的电调改,那个电调是3、5A的(suv改的那个电调),很想知道能不能用在mini cp上改尾无刷,我的是hp03t,12磁钢的,求解答!!!!

网友:
我想知道他们有多神。

网友A:
可以HP03T最大电流4A以内改刷电调用于CP需直焊MCU

楼主:
就是说不能直接用?。。。

楼主:
如果要主板mcu,那mini的尾mcu在那个地方,请指示

网友:
都是骨灰级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用花科尔的ltc电调改尾无刷比较重(3g),想换淘宝上48那个号称0、3g的电调改,那个电调是3、5A的(suv改的那个电调),很想知道能不能用在mini cp上改尾无刷,我的是hp03t,12磁钢的,求解答!!!!

不能直接用,下述方法选一个就可以
1. AOE的电调转换器+ 3.5a电调
2.将3.5a电调刷blheli的尾无刷版本,就可以直接用
两种我都试过,现在当然选用方案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HP03T最大电流4A以内改刷电调用于CP需直焊MCU

你这是误导,minicp输出是有刷信号,根本不能直接连无刷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案2我很想做,但是买回来需要叠焊吗,电子方面我不是很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清楚是改刷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2我很想做,但是买回来需要叠焊吗,电子方面我不是很懂啊

电子方面不是很懂的话就只有掏钱买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