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朋友给自动钻孔机或者是雕刻机做过断刀检测的装置??

楼主(2012-06-30):
最近想给自己的自动钻孔机做个断刀报警的装置,初步构想是用光电传感器+延时继电来检测,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光电传感器,因为钻头是2.5mm的,直径有点小

        以前帮人修端子压接机时,见过用光电传感器检测2mm一下端子的,当时没留意型号,也没留意是不是对射型的,但是装到钻头上用对射型貌似不太合理

        哪位朋友研究过这种检测装置,希望能提供点思路或者光电传感器型号,小弟在此谢过了

       考虑过用直流检测,但是要重新做绝缘,好像有点麻烦

楼主:
这种好像可以,最主要是考虑刀具复位的时候是否断刀

网友A:
都断了才报警还有什么意思,要做就做能设定主轴或刀具变形的灵敏度可调节的装置,当刀具装上后开机工作然后根据吃刀量最大的变形设定灵敏度,也就是锋利的刀吃最大刀时候受力变形时报警灵敏度再调低一点点,当刀具钝了阻力加大以后超过那个设定值就报警,使操作者能及时把刀具卸下磨锋利,从而避免断刀,以及工件因为刀具的磨损不锋利等质量达不到要求甚至报废。

楼主: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断了才报警还有什么意思,要做就做能设定主轴或刀具变形的灵敏度可调节的装置,当刀具装上后开机工作然后根据吃刀量最大的变形设定灵敏度,也就是锋利的刀吃最大刀时候受力变形时报警灵敏度再调低一点点,当刀具钝 ...

谢谢你的建议。
这个问题考虑过,给主轴装个扭力传感器,但是最主要是考虑到成本和程序改动上复杂性的问题,其次是2.5mm的钻断是很难避免的
现在最主要是考虑断刀之后,程序还在走

网友B:
4千瓦的主轴装个小刀,断不断根本检测不出来,一般都是徒弟座在机前看着,师傅在空调房上网,

网友:
你说的那个用光电传感器办法好像不太好做,钻头高速转动后,几乎是透光的,检测不方便,如果你钻的是金属类的话,不防想办法把钻头和工件绝缘开,按对刀思路做,就方便多了,或者直接控制继电器通断实现报警

网友C:
对你的钻孔机感兴趣,方便上图不,另请问用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千瓦的主轴装个小刀,断不断根本检测不出来,一般都是徒弟座在机前看着,师傅在空调房上网,

这个还真有,请个徒弟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钻孔机感兴趣,方便上图不,另请问用的是什么系统

这个真不好意思,因为是定制机,也不是我自己单方面在搞的,所以不方便发出来  ,是在螺丝尾部钻孔的,3主轴,2个大钻头沉孔一个小钻通孔,程序是自己编的,控制只是涉及几个光电传感和行程开关,程序不复杂
绝缘直流检测是考虑过,光电传感器实在不行的话在试试,做绝缘有点麻烦,我试试用别人计数的对射式光感看看能不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