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7的使用!

楼主(2012-06-30):
请问各位:用天7飞汽油机有没问题?有兄弟用过吗?请指教!

网友:
我是用天七飞450的!汽油机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网友A:
用天7飞汽油机有一定的危险,但是有人用。

楼主:
请问有危险是指哪方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敢问 你说的危险指的是什么?
唯一的危险不就是担心失控么。?难道你就敢保证18MZ永远不会失控?
明显心态问题,我用天71年多,现在淘汰在给徒弟用。。一直都非常不错。。。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电子产品。在好的牌子都不敢保证有没有失控的一天。。

网友D:
确实什么控都无法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无法保证它长命百岁,上面所说的危险就是这个过程有多长。新控到手就不能正常工作的你也不会装到飞机上去,这个好坏的区别主要就是说看它多长时间后OVER了。
我刚入的天9,用在35CC汽油机上。功能方面没得说,很超值了,对得起价钱。前天发现一个问题,向下、向右方向键点不动光标了,按下键后发射机不停的响,就像连续的点键那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光标不移动只在那闪烁。生气了,猛拍了几下,回归正常。刚飞外场一次的控啊,出这个事真是阴影。本想返厂,可是这个故障是个软故障,厂家收到它不出现怎么弄?干脆再给它个机会,看看它还会出什么状况吧!~~
早就知道用天地飞就得提高警惕,时刻伺候着它,勤检查排除隐患,很多的失控都不是设备本身的原因,而是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者使用粗暴造成的。不过用天地飞除了要精心伺候多少还要看点人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天7我用了1年多了!都是用在电机上没发生过任何问题,现在想飞汽油机心里没什么底,想到这里和大家交流下!希望更多模有支持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