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dsx9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是FPV失控返航用的

楼主(2012-06-30):
哪位大哥知道dsx9 2,4G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是FPV失控返航用的,没有失控返航的FPV,飞不双啊

网友:
再去爱遥控与接收对频时设置  有两个设置方法 一个是只能设置油门失控  还有一个就是完全的失控保护 9个通道都能设置

楼主:
问题以解决,看了别人的帖子后知道的,
对码时只记油门,叫普通失控保护,另外还有增强失控保护模式
BIND时,先插插头,开接收机,然后拨掉插头,按住控BIND钮,开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的控,你看了那个帖子?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我刚说的方法,,
先插对频线,然后链接接收器电池,接收器红灯闪烁,然后拔掉对频线,遥控器(关闭状态)各个通道选择你要失控保护是的通道状态,最后再按住遥控器对频开关,打开遥控,等对频结束,,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