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爽飞的问题~!是关于电动车远距离行驶的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我想在一架600W的电动三轮车上加装一台额定功率1000W的汽油发
电机
问:1000W的发电机可不可以代替
电池
?如果不行那么,可不可以发电机和电池同时使用?
1、不要说功率损耗~!这我也知道,没办法~!摩托车要驾照,要牌照,:'( 小弟没有~!,老婆不让骑摩托。
2、虽然是脱裤子放P,但是没有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3、还不如骑摩托~!对不起,我们这里限制摩托车~!
4、电动车在我们这里交警不管~!
5、这样应该不算非法改装吧,因为燃油动力不直接驱动车辆。
6、有交警切换到电池驱动,关闭发电机,去郊区爽飞用发电机驱动~!交警总不能说:电动三轮车不许载发电机吧~!

楼主:
为什么不准备多组电池~!一周跑远道一次,总不能备上N块电池吧~!况且加油站哪都有~!

网友A:
电视上看过公交车的车轮驱动是电池动力和燃油动力混合的。

网友B:
有电动车专用发电机卖的输出几十伏直流电压(购买时可提所需的电压给卖家),电池用完时起动发电机即可

网友C:
推荐你个论坛
www.ddclm.com/bbs
电动车论坛。里面有人这么干了。

网友C:
电池是必须要的,要作为缓冲和储能。否则控制器会烧掉,发电机也容易熄火。
这玩意还是有一定实用性的,但是油耗还是偏高,大概有4个油/100km了。因为这个毕竟经过两次能量转换,损耗大,小型的汽油机也效率低。我感觉这个作为电动车的续航补充还是不错的,要是只用油开,费用贵,速度也只有电动车的速度,也不快。
电动车论坛上有评测贴,可参考~

网友D:
如果电动车的电动机是500W的应该说是能直接用发电机带的动的,但经过逆变转换损失了一点,发电机几乎要开全油门才能供出500W的电动机所需的电能。个人估计的,仅供参考。

网友E:
别买着2冲程汽油机了,相当费油

楼主:
打算用四冲程汽油48V-60V直流发电机
或者额定1000W交流发电机+60V 20A稳压电源

网友F(2013-04-03):
早就有了带发电机的电动车了

网友G:
加个风能发电机不是更好吗

网友H:
你这其实就是电传动内燃机车的简单原理,但是内燃机车分为内燃机控制和单独的电机控制,简单的方法是维持你的内燃机在经济转速旋转,而仅仅通过调节电机,来实现调速,实际上就是将机械变速箱换成了变流装置,至于容量,装机容量3600KW的内燃机,实际只能带动2300KW的电机

网友I:
电动车起动和上坡的时候电流是很大的。1000W发电机是不够它用的。不用电池直接发电机驱动电动车,就会出现上坡和起动时不够力,就算起动了也会很慢起动,可能要几十秒才达到正常速度,上坡是直接上不了的。但如果用了电池,就可以在上坡时用电池的电,那就很顺了,平时行使时就有电多充电池。建议一定要四冲程发动机,要加充电保护电路,防止过充,注意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