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950W电源做充电器电源!

楼主(2012-06-30):
插头都不是日常所用的插头~使用很不便~给它做一下手术~美容一下!
看图吧~不做说明

买回来没拍~借用一下网上的图片
改成了可调电源~加上个电压表~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做的不错,楼主可否帮我做一个

网友:
照片拍的好梦幻

网友:
手工何以了的,我只是直接引出来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楼主可否帮我做一个

那都是电锯~电钻~挫刀~的手工累活~我可不想再做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 是怎么改成可调的呢 有图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你是买现在改好可调的,还是完全自己改的可调的?是电压电调还是电流电压都可调,网上卖改好的要多50块钱,希望楼主公布接线的电路照片造福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你是买现在改好可调的,还是完全自己改的可调的?是电压电调还是电流电压都可调,网上卖改好的要多50块钱,希望楼主公布接线的电路照片造福模友

这个开关电源调压意义不大,基本用到这个27v的话,都是充电器至少支持29~11v供电的。电流没必要调吧?

网友:
标题

A6只支持12V,27V肯定要烧了,能拍内部接线图吗?电流可调,可当稳压恒流电源用。

楼主:
我买的是改好调压的~调电流觉得没必要~还在加钱~电压表这些是回来自己改的~上面刚好有个7805稳压给电压表供电~改动调电压的地方稍后上图~

网友(2012-11-01):
谢谢你提供了.能不能再给个教程?

网友:
这个也太专业了!小型充电工厂!

网友:
同用这个电源的飘过……不过我就只用原来的输出输入线,配720i DUO3,感觉没必要调电压电流了……

网友:
这个东西淘宝上有卖的!商家帮你做好!我用的就是这个电源 酷

网友:
跟我一样啊 我120买的 呵呵 感觉很好 拖个1420 不在话下 内部做工 一流 不愧为出口货

网友:
这家伙的噪音问题,我试过了,随便弄个风扇给他换上就得了。
保护电路似乎是被屏蔽了,就算不插风扇也没报警。
我弄了一个小功率风扇接上,基本无温度无噪音。

网友:
请问楼主这种插座叫什么?

网友:
音响用的4mm插座

网友:
改的好 说一句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