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脑问题

楼主(2012-06-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秘决(   天下人多知道) 关闭一切的与你无关的程序启动

网友:
如果之前好使 突然这样了 应该是里面哪里接触不好了
先试试硬盘 和光驱的数据线 如果还是不行 在重新插一下 显卡内存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秘决(   天下人多知道) 关闭一切的与你无关的程序启动

他这个跟启动程序没关系  还没有检测硬件 就反应慢 不属于软件问题

网友:
需要预热?高端机啊!

网友:
硬件问题,重新插拔一下所有插件,不行的话重点是内存和硬盘。再不行的话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主硬盘用了多久了?进PE检查一下硬盘看是否有错误,我以朋友的笔记本摔过之后的状态和你这一摸一样,后来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事呀?   拔掉电池 短接一下试试呗

网友:
现在的电脑缩水的厉害 主要是质量 寿命短 。2个硬盘已经完了 还是老式的IDE实在  10年了还那么爽 就是容量少点  也够用。大了也是白搭  真他吗恼火。

网友:
正常现象,我的也是 p8z77-v  ,现在efi bios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
果断找售后,电话也行

网友:
可能是检测软盘的问题,因为机器没装软盘,原始设置是打开软盘的,在检测软盘这里会花很长时间,关了会快很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脑论坛不熟悉,况且这里各路高手云集,就在这里请教吧 情况是电脑现在开机特慢 按下电源键得过6秒左右才会听到主机发出“哔”的一声 同时显示器点亮但无画面 还需再等8到10秒才能看到主板的开机画面 这种情况是正 ...

楼主说的情况明显是过了6秒能通电,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问题,如果主板没问题再查下电源即可。如果是新买的电脑早点找售后吧。包换期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