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M41A3的履带会有个凹进去的点!

楼主(2012-06-30):
求教!为什M41A3的履带会有个凹进去的点!

网友:
那是倒膜的关系,所以我宁愿挂履带胶,比较好看又完美。

楼主:
一直下不了剪挂胶的决心!

网友:
我做了挂胶履带,割胶皮确实非常非常考验耐心,但效果也确实非常非常好

另外我对照了实车照片,履带 板上的圆坑,在真车上是安装履带胶块用的孔。真车的履带胶块是通过一根螺栓穿过这个孔,履带板背面用螺母固定

网友A:
话说淘宝好像有卖M41胶块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下不了剪挂胶的决心!

呵呵……可以慢慢剪,不必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淘宝好像有卖M41胶块的啊
这个好像没得卖吧!

楼主:
今天找了个懒人方法把这个挂胶搞了,准确说是挂胶水,我用的502涂抹在履带那块,待干后上个黑色。效果还可以,那块502挂胶也很容易剥掉,方便换!

网友(2013-04-21):
那有这么好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