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要DIY充電站的人看一下,別再摧殘PL8了(转)

楼主(2012-06-30):
我提供一下充電站的計算方法(歡迎轉貼),請要DIY充電站的人看一下,別再摧殘PL8了.

通常非動力用電芯是持續1C放電,以電池廠嚴苛標準,在標稱C數下放電,Lipo電壓不得低於3.3V,例如10Ah電芯以10A放電此時電壓若維持在3.3V表示沒虛標,通常我們為了保有該有容量.以打5折來算,就是0.5C可以保證其容量不減的情況來輸出.

計算方式:
以40A充6S,充電器一次側的W數:24V*40A*(1/85%)=1129W(有裝功率計的人應該也會看到這個值)

充電站採用6S算法:
1129W/(3.7V*6S)=50.8A ,6S充電站的適當容量=100Ah

充電站採用7S算法:
1129W/(3.7V*7S)=43.6A,7S充電站的適當容量=85Ah

就是說,如果要採用40A充6S.若採用7S則容量要85Ah,如果採用6S則容量要100Ah.

目前我們用的容量是7S 75Ah,如果用40A充電己經屬超標了,但仍在接受範圍內.最好是35A充電(我個人就是用35A).

這位苦主就誇張了~
6S 40Ah用20A充就屬超標,居然還操到40A這麼離譜,就好像機子連續側鐘擺一個下午,不燒也難.

這其中的迷思就在於.
"我只飛600級,所以6S 40Ah夠用了"
容量確實是夠用,但充電電流操到40A可是會出事的,而且PL8的電源管理也要輸入正確的輸入電流,這樣才會自我保護,低容量時會採取限流.

使用電瓶做為電源時的簡易計算公式, 假設充電器電能轉換效率為85%, 一般正常電瓶的連續放電大約可達0.3C, 此時的電瓶端電壓大約會落在10~11.5V有效容量大約可達50%~60%
4.2v x 8s x 10A = 336W ----- 最大充電功率
336 / 85% = 395W ----- 充電器所需輸入功率
395W / 11V = 36A ----- 電瓶輸出電流
36 / 0.3 = 120 ---- 至少要用120Ah電瓶才保險

PL8電源管理最好正確設定,我知道很多人下限電壓都設最低(10V),輸入最大電流都設最高(60A),不管用什麼當電源都選DC Power Supply,這樣用起來很方便沒錯,不會常常跳出錯誤訊息或被限流,但那是不對的.

~~~PL8電源管理設定表~~~
MW 1500W 24V:  下限電壓22V,上限電流60A.
MW 1000W 24V:  下限電壓22V,上限電流40A.
MW 1000W 12V:  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60A.
MW 600W 24V:  下限電壓22V,上限電流25A.
MW 600W 12V:  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50A.
非工業用電源,上限電流請照上表打8折.

7S 70Ah充電站 :下限電壓11V,上限電流50A. 約1300W
7S 50Ah充電站 :下限電壓11V,上限電流40A. 約1000W
6S 70Ah充電站 :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40A. 約880W
6S 50Ah充電站 :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30A. 約660W
若使用C數較大的動力LIPO,下限電壓上調1V.電流可上調30%.

24V 10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30A. 約660W
24V 6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18A. 約390W
24V 4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12A. 約260W

12V 10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30A. 約330W
12V 6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18A. 約190W
12V 4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12A. 約130W

如何計算充電電流:
其實只要電源管理正確設定,充電電流亂設沒關係,PL8會自動限流,如果能事先計算是最好.

(供應W*0.85)/充電電壓V=可用充電電流A
例如使用MW1000-24充6S電池,(1000W*0.85)/25.2=33.5A
例如使用7S 70Ah充電站充6S電池,(1300W*0.85)/25.2=40A
例如使用24V 100Ah汽車電瓶充6S電池,(660W*0.85)/25.2=22.2A
例如使用12V 60Ah汽車電瓶充6S電池,(190W*0.85)/25.2=6yue4riA

就是說,用12V汽車電瓶(或汽車發動)來充電,只能6yue4riA充6S電池,否則不是電瓶很快就掛了,要不然就是PL8掛.

如果要以10A以上充電且不使用充電站,最好不要使用汽車電瓶,直接用小型發電機比較好,隨便一台600W發電機都比PB強,汽車電瓶頂多200W可用

网友:
从上面文字中没有找到pl8是如何被摧残的,谁看懂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只看到充电站被摧残,pl8没看到怎么会被摧残。

网友:
LZ的意思是,电池包容量小了,和Pl8没关系,被误会了。。。呵呵

网友:
"24V 60Ah汽車電瓶:下限電壓10V,上限電流18A. 約390W"

那 7S2P的life做充电站,PL8可以到多少?

网友:
lz有点小看汽车电瓶的放电能力。

网友:
感谢lz转载文章,仅仅对文内信息讨论

又仔细看了一遍:

12V 40A Pb电池只有130w功率?确实少了点。那照这个意思,所有1000w逆变器都应该“烧掉”了?

而且我不太明白的是,PL8是用电器不假,但是没听说过供电功率跟不上会烧用电器的,怎么烧?升压模块烧?顶多就是充电电流上不去才对,应该是更稳定。0720在车载电瓶条件下工作,唯一担心的就是别过放了电瓶导致回不了家就行。当然12v时确实总功率衰减了,但是“会烧充电器”这个说法总是听起来酸酸的。像是在为PL8的不稳定开脱找理由。

“這位苦主就誇張了~
6S 40Ah用20A充就屬超標,居然還操到40A這麼離譜,就好像機子連續側鐘擺一個下午,不燒也難.”

这话猛一看很有道理,仔细一想感觉在放P:因为无法被满足,所以反而被搞的无法下床?我是用电器,是你供电不能满足我,烧也不应该烧我,应该是你电池被过放才对(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为啥机子不能连续侧钟摆一下午?装的好够稳定当然可以摆一下午。这是飞机自己的问题,而不应该去追究飞行员的问题。

网友:
乍一看很专业啊,列出一行行的功率计算公式,细一看纯属扯淡。。。
LZ也太小看汽车电瓶了。。。还最多200W。。。不懂可以请教,不懂还装懂就闹大笑话了。。。

网友:
一般的PD电池上个200A不在话下,保护好电线别冒烟就行

网友:
锂铁20ah的单体,10C放电也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200A,啥充电站满足不了
只是10C放电,6分钟就会放光电,这才是问题。
PL8应该是20ah的单体,对于600之类的直机来说,应该是8s 4p,80AH的容量,40A放电属于小意思。
当然你如果只是充几个循环 2p 1p的也一样可以。

我用报废的5000mah单体,6s 2p伺候icharger 208B,很轻松

网友:
先不论本帖供电站的功率计算方法是否正确,但是供电站功率不足导致用电器烧掉这个说法。。。。。高!是在是高!
就像以前有人这么说,这个电池最大放电倍率为100C,导致我的电机烧掉了一样可笑

网友:
正在用 6S 100Ah 的外场电,用了快三年了。。。 如今终于外场电池包遍天下了。回想当年,我举目四望,好孤独!

网友:
我笑而不语。

网友A:
PL8因为供电能力不足烧掉,估计是因为供电模块的过流保护问题。只是保护了输入功率,但是我们直到电压*电流=功率。如果供电模块的输出电压不够,又要保持足够的输出功率,那么只能加大电流,这里实际上应该有一个过流保护模块,PL8如果没有,那么很容易完蛋。

使用过程中干掉用电器的,基本都是电流。刚接上直接火花飞溅的,基本都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8因为供电能力不足烧掉,估计是因为供电模块的过流保护问题。只是保护了输入功率,但是我们直到电压*电流=功率。如果供电模块的输出电压不够,又要保持足够的输出功率,那么只能加大电流,这里实际上应该有一个过流 ...

你的意思是说,假设供电12v下,PL8想达到1000w,那么实际PL8向供电电源索取的电流会超过PL8内部保护电流(至少超过40a了)?从而导致过载?
那PL8的设计逻辑有问题啊,当然应该是保护电流的上限在前、供电需求电流在后。否则保护个啥?
或是说,由于用户对供电电源描述不当,导致PL8调整其内部保护电流的大小?那也不对,不管怎么内部调整,总是应该以安全充电为前提吧?
逻辑乱了。。。

网友:
x612s不是闹了一出得自己计算放电电流的事儿么?设大了就冒烟。
PL8以这种山寨做工,出这种问题不奇怪
但是得有人贡献出PL8来,测试一下,嘿嘿。

网友B:
PL8在低电压下,比如12V,自动限制功率的。只有五六百W而已。Hyperion也一样。这点电学常识他们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8在低电压下,比如12V,自动限制功率的。只有五六百W而已。Hyperion也一样。这点电学常识他们还是有的。

各个冒烟的PL8表示无法理解自己咋冒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