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直升机训练初级教程 (转帖)

楼主(2012-07-01):
遥控直升机训练初级教程
第一课

一、树立目标: 给自己树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目标。这样会加快你学习的速度,并且能够激励你去训练。当一个目标实现以后,会激励你并且给你信心。如果只是四周乱飞,你不久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

二、每次争取一点小小的进步: 在学习的过程中,每次总是进行一点小的提高。这样的学习曲线会变的平滑。如果每次都追求一个很大的提高,你可能成功,但更可能炸机。 如果炸机,会使你失去激情,损失钱财,甚至失去信心。你可以离地几次,可能是危险的。一定要按照步骤训练。 在练习下一个技术前要确保前面的都已经掌握,如果不这样做,你可能看上去好像练习的进度挺快,当时在稍后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按照步骤训练,你会在以后进步非常快。因为你掌握了基本技术,这样是在联系飞而不是修。不要跳过任何步骤!这个教程中有几个遥控直升机的方法,然而,如果你按照我下面列的步骤去学习的话,你会进步很快并且减少摔机机会, 选择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只有当你完成了前面的,才能够学习后面的,更为重要的是,按照选择的步骤训练,能够在你训练新的技巧时出现事故时,你有救机的能力。

三、做好救机准备。当你要学习一个新技巧时,仔细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者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想一想如果你出现这些偶发事故时你如果救机;接下来就是要练习事故处理能力,这样当真出现问题时,你就自然地能够处理了;

四、选择恰当的遥控直升机模拟软件。
1。准备工作 给自己的教练买瓶饮料,她应该得到这样的照顾,哈哈 学习一些直升机的基本原理和空气动力学的知识 ,这些都会帮助你明白飞行中的事情 .你的教练会告诉你有关控制直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风力对模型的影响等 .理解直机的静止悬停等,这些跟飞机是非常不同的,为了安全,让你的教练对你的直机进行全面的检查.使用模拟器训练悬停直机需要的技巧.让你的教练来组装你的直机。对,一架高级3D教练直机的设置是与一般的入门机的设置有很大的不同.用一条专用的线把你的遥控跟你教练的遥控正确地连接起来.练习直机在空中或者地上的时候怎样安全地控制直机的所有步骤 .((tu)雷虎30使用训练架和练习线时候的样子) 两个遥控器用教练线连起来,教练做好随时接管直机的准备 (注意,本教程中所有的内容用到的机型是雷虎30和Caliber30机) ((TU) 这是经过一天的训练的成就) 一天就可以倒飞了。。。汗。。。。。

2.基本悬停步骤所有步骤,需要你确信你以前的所有过程都能够正常操作了,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A、准备工作: 你非常有激情地想练习遥控直升机;你的直升机已经由你的教练设置好并且检查正常了。天气是在没有风的时间。

B、救机: 你的教练是你的救机者。你要明白,她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教练在你提示她出现问题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关键你是自己要注意了。

哈哈 第一步:确认教练线已经正常连接;

第二步:教练帮你检查直机,她会摇动控制杆并且观察直机是否正常控制。当所有这些正常后,他会把直机飞起来测试所有的操作都是正常的;是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感到害怕,但是你只管看着你的直机实际飞行就行了;

第三步: 你的教练会示范直机如何飞翔。使用教练线,将会看到直机慢慢地降落,各个方向的悬停等。这是需要给你信心而不是吓唬你,当你感到控制的力不从心的时候,教练会慢慢的给你降低速度。在第一次飞行时,教练控制螺距(我认为是油门)

第四步:使得你的直机放在逆风的地方。你站在直机后面5米,左面1米的位置。在心里想你要做的动作(使直机在一个位置不动)。思考控制和控制后结果的关系;

第五步:现在你已经可以控制直机的旋转了,你的教练保证直机离地0。1米。练习只一点点的摇杆输入。当你尽力保持直机在一个位置上,练习架这时候还没有离地,肯定不会出问题。 当你能保证直机在一个位置上,直机就可以离地练习了,你的教练会保持直机在1米的高度,这个过程需要点时间,因为这样值得,你已经在开直升机了呀。

第六步:练习一定直机到一边1米,然后悬停,然后再移回来。两个方向都要练习,你会找到一些控制直机的感觉 ;

第七步:练习前后,方法同6 ;

现在你只是刚刚开始练习一些基本的控制技巧,不过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

好了,如果你按照我列的方式训练的话,你要记住:

1。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2。每次进步一点点;

3。不要错过关键步骤;

4。找出所有的救机方法

第二课

准备工作: 你现在可以正确控制直机的前后左右了,你现在还有信心吧。天气只有一点点风,确保螺距是+9到1,2度;

救机:在第一课中,救机没有危险。你的教练除了螺距和尾巴之外给你照顾的好好的。请确信她会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不用你分心;

第一步:把你的直机放在上风的位置上,同样子在你前面5米,右面1米。用心想一想你要做的(使直机轻轻地离地10厘米,然后降落),用心想一想如何控制及当控制后机机相应的动作。记住:出现危险时不要,不要,不要猛拉油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教练都没有办法救机了。

第二步:使直机慢慢离地10厘米,不要动油门,保持2秒钟,看会发生什么。慢慢降低油门并降落。不要动尾巴,尾巴由你的教练控制,你保证机机在风的影响下也固定在一个高度上

第三步: 保持机机在1米的高度,并且能够缓缓的降落。设法保证机机在1米的高度不动,当你感到没有能力降落的时候,让你的教练帮你降落;

第四步: 保持机机在1米的高度,让机机保持稳定,慢慢地使机头向左,回来,向右,回来。最大的转动角度是20度。这样可以练习尾舵;

第五步: 让机机在1米的高度,使它上升到2米,回到一米,然后在继续这样练习。这个练习让你能够控制高度;

第六步: 让机机在1米的高度,教练讲向四周移动机机,你要控制油门保证机机在1米的高度上;

第七步: 更上面的一样,现在教练移动到四周的5米以上。

(第六步中,教练向四周一米的范围你移动机机)。

本课你学到了控制油门/螺距和尾舵的技巧]

网友:
期待下一课哦    请及时更新哈

网友:
很不错,还有后续内容吗?

网友:
求全文,求出处!谢谢lz!

网友:
內容豐富  對我來說都是難題  邁進中 沒事多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