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速和螺距配合问题求教

楼主(2012-07-01):
近日重新调机后,发现悬停时间缩短较多(只是悬停),以前可以悬停7-8分钟,现在只能5分钟,我想是不是螺距和转速的配合出现了问题,特此请教。

环境:无风或微风

飞机动力配置:电调亚拓BLX35,电机亚拓430L

电池:亚拓2100mah 20C,AKE Dragon 2200mah 25C(新购)

螺距设定:输入0%     50%      100%
              螺距0度      5度         10度
              pitch混控   50%
油门设定  输入0%      25%      50%      75%       100%
              油门0%     45%      70%      88%       100%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里看不懂,我再修改,说得明白些。

网友:
悬停油门稍低点就行了,螺距加一点负的就差不多了,不要风大下不来你就悲剧了!

楼主:
嗯,我也发现,油门为零的时候螺距是0度,这个不合适。

网友:
风大下不来,嗯,要有负螺距。

网友:
 0油门负螺距1的撸过

网友:
油门螺距还和你的齿轮匹配有一定关系

网友:
加高螺距一点

楼主:
齿轮配比是什么忘记了。好像是12T,大齿默认